按老扩音机混合级电路样式,用6N2合并立体声为单声道,可行否?

楼主(2024-02-23):
想用红框电路,上6N2,混合左右声道后,再接个6P14就能听了。

这么玩,电压级增益肯定有损失,不过6P14应该还能推动,上点负反馈也都还够。

问题的重点在于,立体声变单声道,貌似不能这么简单混合。比如手机设置单声道输出,绝对不是简单用加法器把左右声道相加,据说还得有比较复杂的算法。

知识太贫乏了,资料也查不到,还是来论坛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
都已经打算单声道了,还考虑这么多干啥。
用一 舍一 就完了。

网友:
这个扩音机电路是针对电子管或高阻抗音源的吧,现代音源不需要这么复杂,串两电阻然后合并就可以了,除非你的有特殊要求。

网友:
音源要通过解调器(解码器)才能变成立体声,手机立体声转单声道,估计就是关掉这个解调器来实现的。

网友A:
两声道焊一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声道焊一起就行。

哈哈,这个建议有创意....

网友:
     扩音机的混合电路不能用于你的设想。扩音机混合电路是用于播音员话筒信号(电平较低)通过一级放大后与未经放大的电唱盘信号(电平较高)混合给播音员配音。你的信号源左右声道电平是相等的,可以同时放大,也就是说按楼上的坛友所说焊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
你想多了,两个信号混合,就是简单的加法,左右声道混合为一声道,就是简单的L+R,举个简单的例子,立体声调频广播信号,其调制信号包含L+R和L-R,当单声道接收的时候,L-R是被丢弃的,只剩下L+R这部分。

因为输出源有内阻,而且输出功率非常小,所以简单的并在一起就行了,没必要再搞个6N2,你那6N2的两个屏极不也是并在一起的吗?前面并和后面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我倒是很想知道双声道的MM唱头变成单声道输出的简单方法

网友:
双声道变单声道,一般不能把两个声源直接接在一起,而是要用一个混合网络。因为如果原来的声源是多路输出,你这里直接连接,就把其他各路全部变成单声道了。所以完美的两声道混合是要各加一级放大,在放大的输出端再混合,例如两个共阴放大的管子共用一个屏极电阻。想简单的话,可以两声道各自串一个电阻,例如22-47K的,然后再共同串一个10-22K电阻入地,在最后一个电阻上引出单声道信号。
还有一个原因是,立体声信号有时候包含另一个声道的一部分反相成分,形成立体声场宽度和声像位置的调节,这种情况两声道放音是没问题,但是混合后反相部分要抵消掉。这部分反相成分在最终输出是听不到的或者会很弱的。在小信号环节混合是没问题的,在大电流输出端混合可能会烧机器。例如用双声道机子播放单声道信号,可以在功放输入端短接两个声道,却不可以在功放的喇叭输出端短接两个声道的喇叭接线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很想知道双声道的MM唱头变成单声道输出的简单方法

直接并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在一起就行了。

并一起后唱头的阻抗就减半,唱放的输入端对地电阻是否也应该减半、电容X2?

网友:
2还是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一起后唱头的阻抗就减半,唱放的输入端对地电阻是否也应该减半、电容X2?

音源的阻抗减半,对放大器的输入更好,对地电阻电容均不用更动。

楼主:
以前一直用Y型电阻网络合并左右声道,要求不高,也听了很多年。

看了大家的评论,觉得红框图也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