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5V转36V升压电路

楼主(2024-02-23):
求DC-DC升压电路
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36V(可调更好),输出电流10mA,纹波小于50mVpp(超小超好)

谢谢!

网友A:
某宝有模块,不贵。某伟人说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能买就不造,除了自己想练手例外。若不认可,请海涵。

网友B:
这个小玩意可能满足你。*宝就有,去找找吧

网友C:
这个可以满足,体积可能有些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8.2.48cf7dd6Mh79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玩意可能满足你。*宝就有,去找找吧

看上去一样,也许是我没买对,最高输出电压25V,对电源污染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满足,体积可能有些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3592902565&spm=pc_detail.2718399 ...

体积不是问题,知道什么型号,自己重新制版

网友:
ZVS啊,不是有个老兄试验了,很简单。

网友:
如果算经济账的确很多东西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从电路结构上讲,那一端有电感的,那么那一端的电流就是基本连续的,那一端的纹波就相对小。

boost,是输入端有电感,因此输入端的电流变动没那么剧烈,对输入端并联着的其他电路干扰小。但输出端没电感,输出端的纹波就大。
buck电路,输出端有电感,输出的纹波相对来说比boost电路小,但buck只能降压不能升。
sepic,可升可降,但电感在输入端,输出端没有电感,输出纹波也大
Zeta也可升可降,电感在输出端,输出纹波小。

网友:
某宝上多得很。
开关电源电路,升压、降压的都有,
效率高得惊人,3A的电路不用散热片。
我现在自己不折腾电源电路了,
一次买2到3块,一共才10来块钱,
学学土壕,用一块,备一块,扔一块。

网友:
升压电路很多,硬开关的有boost、sepic、zeta,纹波这东西怎么说呢,可以抑制,小功率下做到50mV比较轻松,硬开关难以抑制的是高频脉冲干扰,如果要高频干扰小,就得用正弦波升压,另外还有体积、效率方面的需求,所以需求不同方案也会不同。

你输出36V电流10mA,也就360mW的功率,可以参考我那个ZVS电路的实验贴,里面的数据恰好在你这个功率范围,电路简单,体积也不大,正弦波输出,没有高频干扰,纹波用电容和稳压器就可以抑制的很好,就是得自己找磁环自己绕线圈儿,还得自己算,比较麻烦,但这已经是最容易的方案了

如果你不在乎高频干扰,推荐用LMR64010,开关频率1.6M,TI的产品,外围电路很简单,价格3块多一个,立创有卖,我经常用这个

网友:
DCDC 输出后面接一个线性稳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一样,也许是我没买对,最高输出电压25V,对电源污染严重

这种我也用过,用来修复液晶屏供电,最高输出25V。

网友:
用MC34063搭一个升压电路,元件具体数据可百度找MC34063计算器,在线计算画图照着做。

楼主:
一般的升压电路对供电电源污染严重,无论输入还是输出,整个电源都是高频脉冲
因运放工作电流很小,高内阻电源即可;为了和其它电路整合,升压部分要重新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模块,不贵。某伟人说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能买就不造,除了自己想练手例外。若不认可,请海涵。

所以,大救星级伟人教导我们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只谈技术,不论政治,到此为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升压电路对供电电源污染严重,无论输入还是输出,整个电源都是高频脉冲
因运放工作电流很小,高内阻 ...

用罗耶振荡器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罗耶振荡器阿

这个纹波最好,干扰最小,但是那个变压器绕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纹波最好,干扰最小,但是那个变压器绕起来比较麻烦。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再说楼主不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肯买现成的么,那就更要自己手绕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罗耶振荡器阿

谢谢元老提供的电路,非常好!
今天的加分权限已满,明天补上

绕变器不是问题,一共也没几圈,磁芯骨架有售,高压端实际工作电流也没那么大,用收音机大号中周也能绕下,还有屏蔽作用
初次上边两个绕组用0.18mm的漆包线,其余用0.1mm的漆包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元老提供的电路,非常好!
今天的加分权限已满,明天补上

这个罗耶电路变压器绕起来麻烦,我实验的那种ZVS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不需要驱动绕组,变压器绕起来很简单,我就是用个磁环随便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再说楼主不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肯买现成的么,那就更要自己手绕变压器了

所以我最近折腾了ZVS,原理本质是一样的,但MOS管就不需要那个反馈绕组了,方便很多,实验效果还不错,效率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最近折腾了ZVS,原理本质是一样的,但MOS管就不需要那个反馈绕组了,方便很多,实验效果还不错, ...

找了一下我以前还真仿真过类似的,但不如罗耶振荡器有名,一下子没想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罗耶振荡器阿

这玩意儿俺多年前试过一次,俺记得好像是失败了,就剩下这些破烂儿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俺多年前试过一次,俺记得好像是失败了,就剩下这些破烂儿 ......

这个磁芯不行 ,太小了,抗饱和能力非常差,用铁氧体的话,得大一点儿,而且得开气隙。

我最开始也用的这种小磁芯,失败,懒得搞大磁芯开气隙了,反正我功率要求不大,最后用铁粉芯或铁硅铝磁环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磁芯不行 ,太小了,抗饱和能力非常差,用铁氧体的话,得大一点儿,而且得开气隙。

我最开 ...

这本来就是两片二合起来的,天然的气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罗耶电路变压器绕起来麻烦,我实验的那种ZVS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不需要驱动绕组,变压器绕起来 ...

看元老的测试结果挺好
我在Multisim12里搭个电路,没起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元老的测试结果挺好
我在Multisim12里搭个电路,没起振

电池和电路之间加个开关,我的没这个也不起振,好像和初始条件有关(可以设置初始条件我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和电路之间加个开关,我的没这个也不起振,好像和初始条件有关(可以设置初始条件我偷懒了)

加个开关,把BSS138换为IRL540,确实起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