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随身听,磁头输入电路

楼主(2024-02-23):
家里有个磁带随身听,只有一个机芯了,家里找到一个功放板,怎么可以接上磁头信号啊,直接接功放输入行吗,还是需要另外磁头输入电路,谢谢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功放板电路发出来

网友:
上马家买个通用磁头放大电路,输出耦合到功放。或者随便找个收音机,磁头放大电路输出到收音机音量电位器抽头,简单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磁头输出的音频电压比较低且对阻抗匹配有一定要求,需要低噪声的前置放大器处理后才能进入到一般功放级,要求不高时用普通话筒放大电路代替也行。注意做好信号线路的屏蔽及接地处理,否则容易引起交流声。

网友:
买个单放机的电路板最方便

网友A:
磁头放大板 ,KA22241芯片,包邮到手不到10元,某宝就有...

网友:
碰头放大电路板,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放大板 ,KA22241芯片,包邮到手不到10元,某宝就有...

快捷方法,磁头放大板

网友:
我做的磁放板有tda1522单电源和HA12017双电源版两个版本。海鲜市场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