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的锂电仪表电池(代叠层9V)内部有DC-DC变换模块吗?

楼主(2024-02-23):
如题,我的手头几个万用表、电感表等都是用网购9V可充锂电(实际电压8.4V),挺好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近几天用在9v 收音机上出现干扰声(丝丝的),是否内部有升压电路如DC-DC变换模块?
从没有拆开过,之前以为充好电后就应该是俩小锂电串联,所以4.2+4.2=8.4V,原以为没有用到升压。

网友:
我原来买的老款耐杰9V,就是两串锂电池。后来出了所谓恒压9V的,可能就是DC-DC电路了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插USB口充电的9V电池,就值得警惕

网友:
现在有这种所谓恒压版的

网友:
恒压的肯定带DC-DC模块,我所用的6F22尺寸的有8.4V锂电(4.2V*2),有8.4V镍氢(1.2V*7),也有9.6V镍氢(1.2V*8)。用专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充电器是8.4V的,那么就没有DC/DC升压器,如果是使用5V的充电器,那么肯定有升压器的。

另外串联使用的锂电池,电池电压会随着使用的时间,由8V多点慢慢将至7V多点。而升压的一般都能稳压输出,不管用多久,电池的输出电压都能保持基本不变。

网友:
没有,两串就是加个保护板。

楼主:
我忘了,我这块是9V,USB插口充电的。根据前面坛友回答,应该有DC-DC,不适合收音机了。
之前买过8.4的,发帖时忘了说明白了。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这种输出是9V的可充电池,内部用的DC-DC频率一般在1MHz左右,刚好在中波频率内,没干扰才奇怪呢

网友:
j是这样的,USB充电电压是5V,如果内部不用升压电路,就只能给一节锂电池充电(4、2V),而要把4.2V升压到8.4V或9V就得加升压电路、
反之,如果把USB的5V通过升压电路升到9V或更高,就可以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充电,而放电则不用再加升压电路。
也有这种可能的结构,就是充电也用9V或以上电压,而电池内部不用升压电路,只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最早买到的9V电池是镍氢的,是由8节方块镍氢电池串联的,充满 电可达到10V以上。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三节铁锂串联,电压多符合呀,两节锂离子或者聚合物的电压有点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三节铁锂串联,电压多符合呀,两节锂离子或者聚合物的电压有点低

三节什么型号的铁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节什么型号的铁锂?

型号可以选择,电压何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