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新DH9063功放机电路图及维修经验

楼主(2024-02-23):
手里的一台夏新DH9063功放机原故障是一个声道自激音量不能受控,另一声道无声,信号输入不进去。检查左右声道功放正常,怀疑是音量控制M62446FP坏了。从网上购买安装后,不自激了两个声道都却没声了,信号全都输入不进去。恳请有这台机器图纸的坛友能提供参考。更需要有此机维修经验的坛友予以指教。谢谢您们了!

网友:
不要太信任网购的芯片

网友:
这样的芯片一般不会坏,供电过高可能会烧芯片。你要查一下此芯片的输入、输出、退藕电容,是否有坏的。装新购的的没声音。看一下最后几个PIN脚是否连通。还有芯片供电是否正常。网上有芯片的规格书。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坛友的热心相助。这台机器经检查发现ak7712烫手,使他坏了拉低了5付供电。我工具不全且人老眼花手抖,以后有机会买一块板换上吧。祝坛友龙年大吉,事事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