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少见这种调感式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4-02-23):
浏览国外的矿石收音机作品,发现国外早期的矿石机有一种线圈耦合调感式矿石机,而在国内却很少见到这种调谐形式的矿石收音机,这种调感方式有什么特点吗?具有哪些优势呢?为什么后来就不在使用了?

网友A:
早期的车用收音磁带机都是调感的,我感觉车机的灵敏度要比普通收音机高许多。

网友B:
我曾經試驗過這種礦石收音機。

實驗電感調諧式礦石收音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13&extra=

這種線圈的 Q 值不高,尤其是內外兩線圈反轉,電感互相抵消的時候,Q 值很低。 但用它來做礦石機調諧,可以不用可變電容器,線路更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試驗過這種礦石收音機。

實驗電感調諧式礦石收音機

学习了,虽然看着很别致,但是Q值缺不好

网友:
理论上调感最适合矿机匹配,但实际中调感的电感Q值做不高,如果调感的电感Q值在中波全段能做到1000Q以上,绝对能出好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試驗過這種礦石收音機。

實驗電感調諧式礦石收音機

麦老师说的完全正确,靠两个线圈磁场相互作用来调节电感量,线圈线长需要增加,Q值自然要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车用收音磁带机都是调感的,我感觉车机的灵敏度要比普通收音机高许多。

汽車收音機的靈敏度並不會特別好,採用電感調諧只是為了方便選擇幾個喜歡收聽的電台。 每種收音機的性能都有製造廠設定的指標,只能在相同的條件下比較,不能單憑感覺判斷。

近代的商品收音機都是超外差式,高頻調諧電路和中頻電路都有放大器提高靈敏度和選擇性。 礦石收音機則無法補充損耗,只能盡量減少損失。

也許在當年流行礦石收音機電感調諧的時候,製造可調電感比可變電容器更容易和便宜吧?

网友:
太复杂了,没人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車收音機的靈敏度並不會特別好,採用電感調諧只是為了方便選擇幾個喜歡收聽的電台。 每種收音機的性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車收音機的靈敏度並不會特別好,採用電感調諧只是為了方便選擇幾個喜歡收聽的電台。 每種收音機的性能 ...

车用主要原因是调感机没有方向性,磁棒机有方向性吧,个人拙见,见笑了

网友:
1)要有同时具有正规的、稳定不变的天线、地线,尤其是后者;否则一是天线电容还是小;二是天线变了刻度就变;
2)由于不是显像的LC,因此要有计算工具或电感表或Q表,否则不是每个人都初次就能确定频率范围;除非照搬别人的线圈数据;
3)长天线在天气变化时,晴天、阴天、雨天等天线电容是不同的,调谐位置就变;
4)Q值不高,在以前有条件的可以通过长天线弥补,现在城市里就没办法了;

网友:
在线圈里面移动磁棒改变电感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