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周坏了没有

楼主(2024-02-24):
感觉灵敏度不高,就把中周拆了,调磁芯也有反应。中周里边全黑了。

网友:
拆掉,外接510P电容。

网友:
调磁芯有反应,说明中周线圈是正常的;中周内置谐振电容变黑,容量肯定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以后还要再变,彻底修复需要更换电容。AM收音机中周谐振电容大多在150~1000之间,FM、电视伴音、电视图像AFC中周容量大多小于100pF,可以用具有电容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测量拆掉的电容大致容量,然后尝试用相近容量的、顶部涂黑的小尺寸直插瓷片电容代替。

楼主:
有没有知道里边是多少pf的电容。谢谢。

网友A:
电桥测量一下,可能有点变小,应该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测量一下,可能有点变小,应该没有坏。

怎么就那么黑,黑的和碳黑样。没有电桥。

网友:
这个电容镀银的,银与空气中硫(烧煤)反映生成硫化银黑色,N年多台日立电视伴音中频偏高失真,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拆下,用酒精把电容和中周清洗干净,,用热风筒吹干潮气后把电容装回,用蜡融化密封。重新统调下,我是这么干的,正常使用无明显差别。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次级波形没变化。找不到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