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元宵节好!节前淘表之四:经典日置HIOKI3200

楼主(2024-02-26):
节前淘的最后一块数字表:日置3200;都是以前用过;此表卖家描述:电池极触片腐蚀,无法测试;看外观很好就和卖家谈好价格果断拿下。(说明下:日置3200表的电池位置是和主板上下分开的,所以肯定不会影响主板,而且这表很耐造;当年欧姆档测交流220V后换个保险照用。);不过在修复过程中还是吓一跳:清洁好漏液却没显示,心里咯噔下不会是主板坏菜吧,得,查供电吧:一测芯片供电才一半,肯定不对;经测试发现是从开关到芯片供电处压降过大测其阻值大;细看链接良好,果断重置焊点并飞线;开机:OK!看图说话:             ;完美修复!

网友A:
电压电阻切要换表笔孔,电阻和低电流档共用插孔,作为万用表会觉得不太爽。

网友B:
日置表特好,就是同档次与国产表比较售价过高,祝贺楼主完成修复。

网友C:
小台表不错,非常精准

网友:
楼上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阻切要换表笔孔,电阻和低电流档共用插孔,作为万用表会觉得不太爽。

八十年代的产品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置表特好,就是同档次与国产表比较售价过高,祝贺楼主完成修复。

于版同识,有三块;日置表的质量没的说;从3200到如今42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台表不错,非常精准

花了我好多银纸的源表鹅!

楼主:
就是出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