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7m灵敏度低什么原因?

楼主(2024-02-24):
RDA5807M芯片收音机,正常环境下只能收到一个台,用的螺丝刀接触天线能多收几个台,自动搜台锁定不了,别的收音机至少收七八个台,检查电路没问题,典型电路,哪位大佬给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A:
加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天线。。。。。。

得2米以上才管用,别的收音机一节拉杆天线就行

网友(2024-05-06):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多个原因综合导致的,其中包括信号处理不佳,自身电路干扰等等。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RDA5807自身的搜台程序是有严重缺陷的。
具体请看我的帖子:RDA5807调频收音芯片自带搜台程序不稳定的一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