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高压(150V)电源电路选择

楼主(2024-02-24):
各位老师好,网上收集了几款胆机场效应管高压电源板电路,请大家看一下哪款的效果比较好,谢谢

楼主:
IRF840这款电源板正在用到我的4P1S耳放上面;
IRF610这个电源还没有制作使用;
2SK2727这个电源电路才找到的,还没有画图

楼主:
需要的目标电源是DC150V、200ma

网友A:
胆机稳压不是必须的吧,阳极电压不变了,是不是阴极也要增加稳压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稳压不是必须的吧,阳极电压不变了,是不是阴极也要增加稳压电路啊

还是要做稳压,因为是做胆耳放,对噪声比较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做稳压,因为是做胆耳放,对噪声比较敏感

抛开胆机需不需要稳压不谈,仅就稳压性能来说,图一下部的那个电路带反馈,看上去更好一些。
剩下那俩都是最简易的稳压电路,稳压管头上顶个调整管,输出不是很稳定。

网友:
各有千秋,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前做过几个胆机用的稳压电路,发上来参考参考吧。

谢谢大侠指点,我学习学习哈

网友C:
第二个好像有源滤波加限流,不是稳压。92管子受得了吗?有没有实做过的?

网友D:
稳压电源压差大于5v就行,过高的压差白白增加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好像有源滤波加限流,不是稳压。92管子受得了吗?有没有实做过的?

第二个确实介绍说电流范围是10—80ma电流输出范围,看样子是加了限流电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MPSA92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一点点阳极电压变化,能引起噪声大幅度变化么?这点常识还是要有,
弄个240/120左右的变压器直接来 ...

我还有两块CRCRC整流滤波板,后面有时间焊一块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电源压差大于5v就行,过高的压差白白增加发热。

这次准备把压差尽量降低点,所以初级有220/240两组,次级有130/150两组输出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确实介绍说电流范围是10—80ma电流输出范围,看样子是加了限流电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MPSA92那部分 ...

92是稳压管的恒流源,可提高精度和降噪,但是开机时电容充电管耗比较大,0.625瓦的功率能不能顶得住。高压管小管放大倍数够,大管又小,tip50 买过几家,都是假货。

网友:
耳放交流噪声与屏极电压关系大吗? 多重滤波不能解决?
凭感觉还是要解决灯丝供电、灯丝或栅极感应、接地关系...等方面考虑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确实介绍说电流范围是10—80ma电流输出范围,看样子是加了限流电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MPSA92那部分 ...

1Ω电阻太小,短路限流保护电流和正常电流的距离有点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次准备把压差尽量降低点,所以初级有220/240两组,次级有130/150两组输出选择

次级130V全桥整流滤波后电压约190V,压差40V,根据负载电流,基本就能计算出降压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功率适当留有余量,带上负载,电压应该波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130V全桥整流滤波后电压约190V,压差40V,根据负载电流,基本就能计算出降压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功率 ...

带负载后电压没这么高,整流滤波之后,可能在1.2-1.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Ω电阻太小,短路限流保护电流和正常电流的距离有点远了。

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滤波和稳压不同,电子管加滤波即可,不需要特别稳定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