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爱起火燃烧?

楼主(2024-02-24):
南京发生火灾,已经报道有15人死亡。今天听广播说是楼房底层电动车存放处起火的,为什么那些需要应急电源的通信部门、变电站备用电源的充电从来没有引起火灾?
差别在哪?
很多住宅楼不允许在楼内充电,就是为了防止发生火灾。
我预计,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多,这种火灾不会减少。

网友:
都是新国标的功劳

网友:
锂电池容易着火,铅酸电池就不会,不要说电动车爱起火,这样会让国家出政策时使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受冤枉.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车决不会着火.

网友:
电动自行车着火的根源在于产品标准低导致的产品安全性低。   ---正确理解锂电池组的锁死。

拆开笔记本电池或其它大厂的锂电池看看都有带CPU的专用保护芯片,只要检测到电芯损耗不平衡到一定程度就会报故障  锁死  电池。而一般的普通电动工具或电动车电池能锁死吗?我可能看到的少, 通常都是电池容量已经很低了,还能反复充电使用?

笔记本电池上那些各种各样认证标识是白来的吗?

由于锂电池的特殊性想要保证安全就必须对电池进行故障的潜在预防,电池偏离正常数据到一定程度就 锁死 停用,最大程度地保障安全。带隐患使用极可能导致发生事故。 因为光靠电压(电压没有达到上下限但电池可能已经过热或内部超压了)、温度监测(温度监测不到每个电芯)是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电池组的安全性的。

对电池组锁死后的解锁维修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电池的安全性。

而很多人认为电池锁死不让维修是厂家挣用户的钱,反对电池锁死。  卖一块电池挣几十元,发生事故赔几十万,厂家是能分清的。   电池维修前出事故责任是厂家的,维修后出事故责任就转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充电器,元器件简化、省略到极致,容易出问题;
买了一台 中兴ZXD2400 V4.3电源模块改装的电源 ...

充电用的还是不要做这么容易调压的好,哪天充电中熊孩子或小猫小狗给蹭一下电位器就玩大了

网友:
这个锅锂电池可不背,锂电池安不安全,得看怎么用,不能因噎废食,符合安全认证的产品是没问题的。所以南京这个火灾,不是锂电池的锅,这锅纠结起来有两个

一是大量的劣质电动车和劣质充电器,更深一步追究的话,电动车市场缺乏有效监管,作坊厂大打价格战并且以次充好,同时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宣传不到位,只认实惠不认命,最后劣币驱逐良币,正规厂生存不下去。不过这个问题放中国比较无解,中国太大了,人也太多了,政府没有那么强的行政能力去应对遍地开花的问题,不说别的,就说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加,交通管理部门压力山大,辅警这种职业也就中国比较普遍,你在欧美听过辅警吗

二是物业消防安全做的不到位,按理说,一个楼栋架空层下面电动车起火,这个场景发现的及时处理的及时的话,扑灭不难,损失一点财物是必然的,但死了15个人简直匪夷所思,这就是物业不作为,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几率最大,性情太暴躁了,过充后发热、开裂起火,一气呵成....

锂电池汽车,如果车祸时碰损了 ...

铅酸电池也给砖家们搞废了,说是禁止加镉进去,寿命大大缩短,卖电池的说能缩短1/3。锂电池脾气不好,电池管理做不好,短路或者过充等等麻烦就大了。南京这个还不是地下室,也不是在楼道,是在一楼的架空层,死了这么多人,楼房本身也是纸糊的,电瓶车只是一个诱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做到充电杜绝起火燃烧?
既然发生过充电引发的火灾,就必须从技术上分析原因,而不是去看概率 ...

铜线、铜部件都能被铁的代替,论坛里也有人想要用铜线代替保险丝,不是不能杜绝,而是国人大都贪便宜,也逼得厂家尽量精简电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能有什么质量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充电桩也是不行,只不过是集中起来烧而已。我们这里强制推行了一阵,因为还是发生了几起充电棚起火的事 ...

嗯,那就强制放弃充电易燃的电池,采用磷酸铁锂的?
最好的过渡是回到铅蓄电池+充电桩,将来安全电池出来了充电桩也继续用。??

网友:
可能都是多个电池单元在一起引起的失控?

现在家里很多小电器 小仪器,都内置锂电池,不知道有没有风险?

网友D:
在电动自行车 不普及的年代,当然不会充电起火燃烧。看看如今的大街,还有几个人骑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动自行车 不普及的年代,当然不会充电起火燃烧。看看如今的大街,还有几个人骑自行车?

为什么不能做到充电杜绝起火燃烧?
既然发生过充电引发的火灾,就必须从技术上分析原因,而不是去看概率。

网友:
过度追求能量密度,应急电源都是固定使用,执行标准严格!

网友A:
现在,有些充电器,元器件简化、省略到极致,容易出问题;
买了一台 中兴ZXD2400 V4.3电源模块改装的电源,这个用料确实足,当然这么小体积设计最大功率三千瓦,改装的电源输出电压从0V~120V,输出电流可控0A~25A;

很多原车充电器,拆开看看,惨不忍睹。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不成熟 普遍缺少安全防护功能  超充 超时 过热 过压 遇水 保护功能基本没有 这些功能全加上 充电器的造价也不会翻番 有些充电器 自称充满断电 自动断电五小时后 摸充电器还是热的 其断的只是指示灯 真糊弄

网友:
社区请的消防队的人讲课,他说电动车着火一般都是后半夜,也就是电充满的时候最容易着火。

网友:
电动车锂电池起火已经很常见了,短视频平台随便一搜很多,本村也不止一次发生类似事情,只是没有大规模宣传报道。

网友:
普通保护板过充保护电压很高,有些连温度探头都没有,只嫌快充不够恶

网友:
以前用铅酸电池的时候火灾是很少的。个人认为,一个是锂电池质量问题,一个是充电器不合格,严重偷工减料,没有满电截止功能(央视一套质量报告里有一期专门测评的充电器,就没几个合格的!)。具体到这次火灾,建筑外墙材料防火能力也是个问题!

网友:
说是楼房底层电动车存放处起火的,----------------这就不仅仅是一辆车起火?火势就很大了!集中存放·也是个问题。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10多个小时的充电时间,很难监护,只能从充电器的安全可靠性上考虑。但使用时间长了危险性也会增加!
起火点在一层上部损失最严重!?

网友:
    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其动力大多是锂电池,但锂电池的特性大家都知道。所以使用锂电池的用电器有很多规定,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
    但电动自行车充电时一般使用者都不会站在旁边等候,也不可能要求他们等候。所以一般规定放在室外充电,万一起火也不会殃及楼房,且也会有人看到尽快处理。
    但这些规定很多人都无视,只想到自己的方便及保护自己的爱车。
    还有很多地区对电动自行车放任管理,任由电动自行车的自由发展(这可能也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
    下面的建议可能有很多人会骂我了!但如果真的是以人为本的话,我希望能做到。
    1、车辆一定要上牌(便于监管)。
    2、车辆要进行年检:使一些人不能私自改装车辆及私自更换电池(同时也要加强电池及维修店的管理,一定要换装合格的电池)。
    3、车辆一定要买保险,以保障他人的利益。

网友:
17、18年我在新加坡时,新加坡有卖电动自行车的,都是锂电池电动车,路上也有人骑电动自行车,2000年后新加坡严禁电动自行车,原因就是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易起火,路上抓到就罚款,儿子家有一辆,再也不敢骑了。

20多年前电视新闻上播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起火新闻,是绿源牌,那电池是1号还是2号电池大小的一长串,这大概是最早的锂电池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