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的功率管波形怎么测量

楼主(2024-02-24):
修一个明纬24V电源,修好后,想测量一下功率管的各脚波形,但发现功率管不知道以哪个为参考点,才能正确测量它们的各脚 波形?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
下管用隔离后的示波器直接测,上管需要高压差分探头。

楼主:
我拆除两个功率管后,直接测量驱动变压器的输出波形,但它与输入端的波形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