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改成晶体管电子管混合机

楼主(2024-02-24):
有一台南京红叶电子管收音机。想将前级改成晶体管,哪位老师有现成的线路图吗?

网友A:
改了太可惜了。可以按老胆建议的后两条,只不过我改为:买成品便携式收音机,从低放(不是功放)后取出信号用屏蔽线输入到电子管机拾音器插口,即可用电子管机放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怎么供电呢。这俩供电电压差好大。
供电还是基础问题。

楼主说的“前级”,意思可能是音频放大之前的部分,他可能想用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然后用电子管放音输出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复杂,只保留音频电压放大级和功放级,前面的高频部分拆掉,灯丝绕组整流后稳压一下给晶体管电路供电,应该可行

网友C:
那你怎么供电呢。这俩供电电压差好大。
供电还是基础问题。

这两种器件的工作参数设置理念 非常不同啊。
简单的改晶体管,除了供电之外,也就是用结型管JEFT来近似模仿真空五极管。而且收音机里还有6K4或者6K3P这种遥截止五极管,怎么模拟呢?
低放部分改晶体管的还好些。
总之不好弄。比重做一个都费劲

网友:
详细说说清楚,看能否帮上忙!

网友D:
如果不是为了听调频,或是为省电而改,像LZ这样的改没啥意义,因原零件几乎都用不上不经济不说,改成
也省电不多。低频部分改半导体的比较行得通,如一级射极输出+TDA2030  otl 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前级”,意思可能是音频放大之前的部分,他可能想用晶体管收音机电路,然后用电子管放音输出 ...

是滴是滴,就是老师您说的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为了听调频,或是为省电而改,像LZ这样的改没啥意义,因原零件几乎都用不上不经济不说,改成
也省 ...

只想保留电子管功放和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为了听调频,或是为省电而改,像LZ这样的改没啥意义,因原零件几乎都用不上不经济不说,改成
也省 ...

这台机器,外观保护的比较好。声音宏亮。中波只收到几个强台,短波收不到台。怀疑变频管还是中放管衰老了。想将变频中放改用晶体管,再加一个集成电路的调频接受板听调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怎么供电呢。这俩供电电压差好大。
供电还是基础问题。

6K4可以用场效应管替代吗?或者用共基极-共发射极组合?

网友E:
不建议改,改了过些年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改,改了过些年你会后悔的!

为啥呢?请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请详细指教一下。

我的经历,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
(1)原机收藏。
(2)想听中波,7642+电子管音频放大,自制。
(3)购收音头+电子管音频放大,自制。

楼主:
谢谢。2、3两项不具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太可惜了。可以按老胆建议的后两条,只不过我改为:买成品便携式收音机,从低放(不是功放)后取出信号 ...

这个更易实现!

网友:
建议参照贴中红叶751线路图用 pu  口作为辅助输入接收音头等音源即可,收音机仅作为功放。或内置蓝牙接收模块,用蓝牙功能接收各种音频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想保留电子管功放和猫眼。

保留功放没问题,但猫眼就不容易保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留功放没问题,但猫眼就不容易保留了。

猫眼推动信号,可改从喇叭两端取用!网上有图纸,可搜!

网友G:
红叶牌电子管收音机是南京 石城 无线电厂生产的收音机,后来改 南京延安无线电厂。
这台收音机不要改,那个猫眼信号在中放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叶牌电子管收音机是南京 石城 无线电厂生产的收音机,后来改 南京延安无线电厂。
这台收音机不要改, ...

图纸上是接在检波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太可惜了。可以按老胆建议的后两条,只不过我改为:买成品便携式收音机,从低放(不是功放)后取出信号 ...

机内增加个半导体收音头是方案之一。但是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大多是单调谐中周,中放频宽有点差异。再一个,调谐双联不大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太可惜了。可以按老胆建议的后两条,只不过我改为:买成品便携式收音机,从低放(不是功放)后取出信号 ...

不明白为何“可惜”?再过三十年恐怕没人要这机器了。乘现在还能看清,捣鼓捣鼓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是接在检波后

是的,把猫眼的信号改到后级。不如从PU端输入信号方便。
南京的朋友,我是南京人。

网友:
从9楼的电路图看,这机子的音调补偿电路与711不同,算是有特点的了。
当年主型畅销机子一定是最成熟最稳定(包括制作工艺)、成本控制最优,,的,,,但电路往往最普通最基础的,而其它厂要么仿制(一大堆711电路,几乎完全一样),要么改制或自己设计,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有特点的电路了。
比如电路图集里,有带高放的、波段鼓的、拾音带补偿阻容电路的、高低分频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叶牌电子管收音机是南京 石城 无线电厂生产的收音机,后来改 南京延安无线电厂。
这台收音机不要改, ...

南京朋友好!。为啥不要改?

网友:
某宝上买个这东东(里面用的是SI4836芯片音质不错,内带锂电充一次电能用半月左右),把音频输出接到收音机外接口上,猫眼就要自己动手改一下了,方式有很多种自己网上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京朋友好!。为啥不要改?

整个收音 包括中放都需要改。

楼主:
这个机器的线路图有两处没看明白。一是为何猫眼和指示灯要另外做一组电源绕组供电?二是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功放阴极,是抑制交流声吗?什么原理?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的线路图有两处没看明白。一是为何猫眼和指示灯要另外做一组电源绕组供电?二是灯丝绕组中心抽头接 ...

网上搜一搜吧,应该有答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滴是滴,就是老师您说的这个意思。

说真的,不建议你改,6A2和6K4都不贵,坏了的话买两个就行,如果要加调频,买个5V的调频板,把灯丝绕组接个整流稳压供电,音频输出接到拾音端子上,这样转到拾音位置就是调频,只是调频的调谐指示要自己想办法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不建议你改,6A2和6K4都不贵,坏了的话买两个就行,如果要加调频,买个5V的调频板,把灯丝绕组 ...

请教一下:在哪里买?质量有保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买?质量有保障吗?

肯定是淘宝啊,质量我不好说,这个得你自己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K4可以用场效应管替代吗?或者用共基极-共发射极组合?

6K4是遥截止管

楼主:
对电子管的这些术语不懂,请详细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电子管的这些术语不懂,请详细指教。

五极管特性一般有两种,遥截止和锐截止。
遥可以理解为“遥远”就是慢慢的截止,这样可以适用于收音机的AGC也就是自动增益控制。
锐截止,就栅负压到达一定数值后,很快的截止了。不很方便于AGC。
一般的场管都是类似于锐截止的。

有专用的双栅极场管,用好了可类似于遥截止管,用在收音机电路中。
你参考性国产的特级收音机 红灯735,它里面就用了双栅极场管。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311/12/5373706_359530013.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极管特性一般有两种,遥截止和锐截止。
遥可以理解为“遥远”就是慢慢的截止,这样可以适用于收音机的 ...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极管特性一般有两种,遥截止和锐截止。
遥可以理解为“遥远”就是慢慢的截止,这样可以适用于收音机的 ...

是那个4DO1C吗?双栅绝缘栅场效应管?

网友:
改成晶体管或集成电路FM收音+电子管低放,还比较现实点。否则,改了也听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这种我改过,我的是收音部分坏,就十几元买个MP3解码板,然后从拾音孔放大,原输出变压器也改的12伏变压器。好处是可以遥控切换收音,蓝牙和无损,主要还是可以收听FM。

很多人不建议你改,因为只要一改,这东西的价值就会大跌,按目前行情差不多300元,改之后,如果卖最多200元。

网友:
改装的乐趣可能比收藏大很多!
方案大致有:
一、用电调收音板,直接输出到音频放大级,好处是改造简单,坏处是度盘、波段开关都失效;
二、放弃电子管收音部分,用晶体管代替,好处是外观不变,坏处是改造工作量大——需要移植收音板到合适的位置,接线复杂;
三、收音的电子管固体化即用一个或多个晶体管的组合来替代电子管,好处是兼容替代有必要时可以恢复成电子管机,内部不必改动,坏处是晶体管电路的设计工作有难度。
难度与乐趣随之递增,看楼主如何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请详细指教一下。

直接加装一个小板,中放输出接原机的检波,本振接入猫眼,
原机尽量不要动。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不需要改动折腾!
【1】电子管音频输入接入蓝牙模块,变为一台蓝牙小音响!
【2】手机   收音机,  音频耳机输出--音频线-直接接入电子管收音机音频输入接口。

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