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买了一只PCB衰减器,测试显示不靠谱!

楼主(2024-02-25):
几天前买来一只PCB衰减器,卖家的网页声称,频率范围为DC-4GHZ,系统阻抗为50欧姆。收到一看,感觉这玩意不对劲,微带线的设计估计没有按照要求设计,用手头的玩具网分测试,证明推测是有道理的。

手头有一只NWT扫频仪的衰减器。与这只串接起来比较,结果贴上图来。

说明,图中,A指的是刚买来的衰减器、B是连接用的SMA同轴连接器、C是早前买的NWT扫频仪的衰减器,为了验证是不是按照50欧姆系统设计的,我将这三件串接起来,用网分的时域变换功能,这个功能可以测试出同轴件和电缆的长度、阻抗,虽然受仪器的限制比较粗糙,但是显示的结果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因为不贵,所以没有要求退回。

网友A:
这种玩意儿在1G内用还行,上了1G就别当回事儿了,要不然成品同轴衰减器卖那么贵呢,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B:
虽然买了测试仪,但是衰减器不会用,仪器也暂时没有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儿在1G内用还行,上了1G就别当回事儿了,要不然成品同轴衰减器卖那么贵呢,贵有贵的道理

是这个道理。

我花18元买的衰减器,包括一只直通、三只分别为10-20-30dB,我只是试验了直通,想看看微带线的阻抗。卖家声称是50欧姆,我发现他的微带线尺寸似乎不在状态,用早前买NWT扫频仪附赠的一只比较,走线并非按照框框来的。本来我买来是想作为网分附件的,想稍加改造后用来测试片状LCR,省的自己去做,看来不行。

还没有涉足微带线PCB板,缺少实践,担心自己绘制的达不到要求,如果一次不成功,就要折腾几次,即使最小的花费也比买来贵的多!看来还是要自己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买了测试仪,但是衰减器不会用,仪器也暂时没有学习。

怎么不会用,说来听听。你是买的频谱仪还是网分?

网友:
之前就买了和楼主这个同款的衰减器,在低频下差不多能用吧,反正也就几块钱的东西搞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不会用,说来听听。你是买的频谱仪还是网分?

就是这个,买来万,暂时不会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946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买来万,暂时不会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468& ...

是频谱仪,重温一些基础知识,把相关的名词、概念弄清楚、多进行一些实验,慢慢的就入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频谱仪,重温一些基础知识,把相关的名词、概念弄清楚、多进行一些实验,慢慢的就入门了。

谢谢,我看这个好像就是“收音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买来万,暂时不会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468& ...

我也入手了一个这个,慢慢摸索中

网友C:
想想有可能一只高频贴片电阻都比你的衰减器价格高,也就就释然了

网友D:
https://www.belfuse.com/resource ... hn-142-0701-801.pdf
自己做确实是麻烦事。线宽还好说,有工具帮忙计算。FR4板材双面板的话,微带线大概在2.5到3mm宽度,大概率在2.7mm左右,共面波导的话线条会窄一些,宽度迭代一两次就差不多,或者在一个板上画它五六七八条线,从2.5到3mm逐渐加粗,测试哪个阻抗最接近50就是哪个了,减少迭代次数。
主要麻烦在SMA连接器的焊盘那个地方。由于有两个SMA的地腿横陈在信号线的两侧,会降低阻抗,所以为了保持阻抗不变,线宽在那里要缩小。缩小多少呢,这个就要上电磁结构仿真了,如HFSS。如果不想在HFSS这种出了名的难学的软件上费时,那么可能可以看厂家的参考设计。例如上边链接里,最后一页厂家给的参数参考值。我感觉用红圈圈起来的那一行是针对我们常用的宽6mm左右的那种板边连接器说的。把各个参数从英寸换算成mm就可以,或者直接换成mils在PCB里画出来。
最后祝老先生实验愉快!
另外我猜你可能是想要把元件按上去测元件的,那么可能就要做共面波导了,这样表层才会有地皮可用。那么线条会比纯微带细一些,我记得scoopydoo和我都在以前的某个帖子里贴过阻抗计算工具,或者用PCB工具里的阻抗工具都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表层铜皮一定要打孔到底层铜皮,而且沿着线两侧的孔要够密,孔间距小于180/6G/10=3mm吧。另外就是别忘了顶层阻焊开窗。。。

网友E:
这种卖家,多数是赌你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看这个好像就是“收音机”的功能?

是这个道理,频谱仪就是一种可显示信号频率、信号电平.....的扫描接收机,通常为多级变频、最后一级中频可以设置成不同的通带,比普通接收机性能指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有可能一只高频贴片电阻都比你的衰减器价格高,也就就释然了

是啊,正儿八经的网络分析仪不比一辆小车便宜!我这玩具网分,就是过过瘾。 我只是感叹设计这种衰减器的技术人员,既然你是按照50欧姆系统做的,那个50欧姆的直通微带线也不能那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elfuse.com/resources/productinformations/cinchconnectivitysolutions/johnson/pi-ccs-john ...

谢谢你!

是的,我是为了测试片状元件才买的那个衰减器,看来不成,自己来做吧。

许多知识超过了自己的认知,继续学习很难,参照一些资料依葫芦画瓢,即使不成功花费也不是太多。

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卖家,多数是赌你没设备

你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D:
刚刚用kicad的计算器小工具试了一下,板厚1.6mm时,共面波导线宽2.032mm,
缝隙0.762时阻抗52ohm,
缝隙0.508时阻抗48多点。
缝隙取0.5-1mm之间,不太窄,不会因为加工误差严重影响阻抗值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好像还比较妥当。
2.032和0.508,0.762这些数是1英寸(25.4mm)的整数分之一的整数倍,方便CAD软件设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道理,频谱仪就是一种可显示信号频率、信号电平.....的扫描接收机,通常为多级变频、最后一级中频 ...

楼主问的是衰减。如果不用衰减器,将这个频谱仪和信号源的距离拉开是不是可以代替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用kicad的计算器小工具试了一下,板厚1.6mm时,共面波导线宽2.032mm,
缝隙0.762时阻抗52ohm,
缝 ...

谢谢你的帮助!

我也安装有KiCad 7.99软件,中文界面,很友好。以前使用DXP绘制电路图,退休后才开始实践绘制PCB。

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正在熟悉资料准备绘制SMA插座PCB模型,DXP中有自制的模型,是6mm尺寸的,你给的资料是9mm的,手头也有这种插头,做好模型就可以开始绘制了。

一次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与其要实验多次,不如一次多设想几个方案,也许可以避开一些不稳定因素。构思好初步方案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衰减。如果不用衰减器,将这个频谱仪和信号源的距离拉开是不是可以代替衰减器?

拉开信号源与频谱仪的距离,是可以使频谱仪接收的信号减小,恐怕不能够完全代替衰减器,不知你用的什么信号源,稍好一点的信号源输出大小是可以调节的,为了防止大信号损坏频谱仪,建议你还是购买几只衰减器来实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我也安装有KiCad 7.99软件,中文界面,很友好。以前使用DXP绘制电路图,退休后才开 ...

我贴的图中我用红圈圈起来那一行,base width是0.250inch,也即6.35mm,应该正是我们用的窄的那种。前三行是9mm的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贴的图中我用红圈圈起来那一行,base width是0.250inch,也即6.35mm,应该正是我们用的窄的那种。前三 ...

是的,我用游标尺重新核对了一遍,你标注的正好是常用窄型的,我的DXP尺寸满足要求,那是参照嘉立创的尺寸绘制的。

十分感谢!!

网友(2024-07-04):
衰减器后端是不是要接个标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