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050A 万用表TFT液晶改造成功,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24-02-25):
过程比较曲折,详情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买的国产MCP1702芯片简直是垃圾,开始装好液晶不亮,检查供电果然是芯片不行,看来还是要找到靠谱的卖家买进口的芯片。

临时飞线换上1117解决问题,发帖庆祝一下

电阻2挡位

电阻200挡位

电流2挡位

直流电压2挡位

交流电压2挡位

做到了无损改装(对于主电路板来说),接下来要考虑是面板的修改

网友:
这个表好像是分立元件做的双积分ADC

网友A:
原来的屏是好的吧,不要了换这个TFT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屏是好的吧,不要了换这个TFT屏吗?

原来的屏老化不行了,干脆升级一步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屏老化不行了,干脆升级一步到位。

不要了能卖给我吗?我有个8010屏坏了,用你这个刚好。

网友:
老表换新颜,又动手能力又能获得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了能卖给我吗?我有个8010屏坏了,用你这个刚好。

卖就算了,你要送给你,不过液晶屏经常性显示最大数也没法用,可能是液晶老化了,也可能是导电条老化了,也可能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先收藏,有机器要换屏

网友:
值得庆祝庆祝!佩服!

网友:
前些天我的8050A很便宜的出掉了

楼主:
装机效果如下

首先液晶底板太宽需要截短,SD卡槽去掉

20挡位测试5V(可调电源大概调整为5V输出)

20挡位测试12K电阻,一如既往的准

二极管压降

最后贴上黑色PVC外框,至此,本改装结束。
与原装屏的对比,同等光照下,原装屏几乎看不见字,改装达到预期

网友B:
     8010和8050屏不一样的,用不了,8010国产3 1/3屏可以改,重新焊线做支架,简单点胶固定,我改过,

网友:
调料比菜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10和8050屏不一样的,用不了,8010国产3 1/3屏可以改,重新焊线做支架,简单点胶固定,我改过,

已经拿了楼主的屏,先留着吧。以前也买了国产代用屏,没想好怎么固定,一直没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