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美多662收音机

楼主(2024-02-25):
这是一由老式的美多662-1-1型电子管收音机改制而成的收音机,借用了原机的外壳和机架,用一块收音板和一块功放板替代了原有的电子管线路,有调频、中波、短波三个波段,2.1功放,三个喇叭。经这样的改进后,与原机相比不仅增加了调频波段,而且音质也有一定的提升。

参赛作品封面

参赛作品封面

原机是我在坛里购入的配件机。该机型的前脸外框采用向前突出的圆弧造型,两侧的边框下宽上窄,框的内沿带有一圈金色凸起装饰条,横置的金属装饰亮条将下部的玻璃刻度盘与上面的喇叭面板分割开来,大小旋钮对称地居于刻度盘两侧,配以深棕色的机体,造型极显古朴庄重。虽说是配件机,可它的造型还是吸引了我,我要让它重获新生!
到手后看实在是内部太老旧了,无法通电试机。我最初的打算是拆除前级而仅保留6P1低放部分,用收音板取代前级,形成前石后胆结构。然而机器太脏了,为能彻底清理机架,上面的元件全都被我拆下来了,电阻电容等又脏又黑,电解电容都有漏液,喇叭纸盆大面积破损,勉强后虽不擦边但声音干涩。至此我开始有些灰心,前石后胆的方案也未必能成功。后又想到重新构架电路以旧瓶装新酒或许是更好的方法,于是便照此方案实施下去了。
收音板来自飞利浦组合音响,TEA5570(高放、中放)+AN7411(立体声解码)结构,有调频、中波、短波三个波段;功放板拆自2.1有源音箱,由两片YG2025构成,一片用于左右声道,另一片接成BTL形式用于低音放大。因收音板输出信号的幅度偏低,故在其后面又加了一个AD828A的5倍放大板。
一,制作过程介绍:
1,        更换喇叭面板,改一个5吋喇叭为双5吋喇叭。
2,        机箱底板上开孔加装4吋低音喇叭。
3,        拆掉机架上的所有元件,仅保留下变压器、音量和音调电位器。
4,        原有的变压器仅用6.3V绕组,用来给收音板及背景照明LED灯条供电;新增一个9V电源变压器专门给2.1功放板供电。这种双电源供电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大音量时功放电压的波动不会引起背景灯亮度的波动。
5,        取消原来的6.3V指示灯,用两个LED灯条做背景照明。
6,        用两支直径10mm的绿色LED做猫眼,替代原有的6E1,实际上就是用调频立体声指示灯作为调谐指示。
二,本机的一些亮点介绍。
1,        用调频调幅四联取代原有的空气双联,并能维持拉线形式不变。
2,        末级用2.1功放,三喇叭,音质得以提升。
3,        用两个大径绿色LED替代6E1,外观上继承了传统电子管收音机的风格。
4,        沿用电位器做交流电源开关。
三,制作上的注意点。
1,        引入低音喇叭后,对防止机震的要求更高了,每个螺丝都要充分拧紧,木板粘接牢固,甚至连调谐指针、旋钮上面的金属装饰条等都要做好避震措施。
2,        LED灯前面加装雾光板使猫眼看上去较为柔和。
四,遗留问题及改进空间。
1,        机器虽然是立体声框架,但由于我没有找到能替代原有电位器的带250V开关的双联电位器,所以两个声道发出的还是相同的声音。
2,        原机只有两个波段,用的是多双置波段开关,不能实现三个波段的转换,故波段转换还是需要打开后盖从背面直接切换收音板上面的开关。当然我多用它听调频广播,所以这个暂时也不是大问题。
五,感谢下列坛友提供的廉价器材或技术指导:
玩啊玩(购入美多)、fch768(购入收音板)、涧边草(基于他的帖子修复了收音板)、严渊明(免费提供了调谐轴)、高频头(购入两个5吋喇叭)。

楼主:
这台美多收音机到手时的样子(借用卖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太可惜了,胆机内脏全扒拉没了,可惜了这个机壳子

感谢关注!我的确因看好了这台机壳才入手的。修旧如旧的话,由于没有磁棒,中波效果肯定不好,短波又不是我常听的,所以容易成为“摆件”,不如另谋出路。从技术上看该方案虽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我还是让这台美多662获得了新生。

楼主:
附件是收音板和功放板所用IC的数据表。

TEA2025

TEA5570

AN7411

楼主:
附件是收音板电路图及印版图。注意,电路图仅有调频与中波,而实物是调频、中波、短波三个波段,也就是多了一个中短波转换开关。

网友:
感谢kenshunko矿友作品《美多662收音机》参赛

网友A:
里面太可惜了,胆机内脏全扒拉没了,可惜了这个机壳子

网友B:
太可惜了,修旧如旧多好,把老元件全拆光了,只能个空壳装半导体,不伦不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可惜了,修旧如旧多好,把老元件全拆光了,只能个空壳装半导体,不伦不类的。

感谢关注,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如何对待这些老收音机,见仁见智。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我对它的开机率还是满高的,早上听中波,晚上听调频。

网友(2024-03-29):
diy精神十分可佳,只要玩得开心就好,赞一个。

网友:
首先看到的是漂亮的猫眼,
修旧如旧是大家的心愿,但是在老机的基础上加入现代的科技,的确是一种进步。
加装的双 5 吋的喇叭思路新颖,有助于提升调频的收听效果。
4 吋的低音喇叭会不会使声音变得模糊?

网友:
看着真不容易,手工不错的,支持,

网友:
DiY精神十分可佳,开心就好,重在参与,赞一个。

网友:
收音机外壳如果能重新翻新一下,喷漆,会更漂亮。

网友:
不错,改造得很好!

网友(2024-11-08):
要的就是这股劲,早年的产物,只有老年人的怀念。

网友:
这个机子好有年代感

网友:
妙手回春
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