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老喇叭

楼主(2024-02-25):
纸盆周围好像加了一圈胶,这样的和纯纸盆比,哪个低音好?还是卖家自己上的胶?

网友:
怎么感觉像换的纸盆,这个喇叭的原装纸盆我印象中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那圈胶是喇叭生来就有的。

网友:
胶是纸盆上原有的。同意2楼观点,纸盆不像是那个年代的式样。

楼主:
和纯纸盆相比,那个低频更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假货,喇叭磁钢拍个细节图片

楼主:
手按纸盆手感较硬,弹性差

网友:
这个喇叭没有30元恐怕拿不回家吧?

网友:
对这种普通扬声器期望不能太高

网友:
这样的老喇叭,不能有太大的奢望。想听好声音,买个现代的

网友:
那圈阻尼胶肯定是后涂的,没见过老飞乐这么涂阻尼胶的。

楼主:
新产品做工要好过老产品吗?

网友A:
只能买个情怀,同价位买个现代喇叭音质要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买个情怀,同价位买个现代喇叭音质要强很多。

        这种喇叭你也买,老纸盆喇叭从来没看见过折边刷油漆的,就仗着那纸盆的折边出好声音呢,这么硬的折边怎么能出好声音,不信你就加上信号听听。

网友:
         这种喇叭你也买,老纸盆喇叭从来没看见过折边刷油漆的,就仗着那纸盆的折边出好声音呢,这么硬的折边怎么能出好声音,不信你就加上信号听听。

网友:
我也有二只全新的老喇叭

楼主:
低频不够松软,发硬。但是还可以凑合,我换了一个老繁体上海的,纯纸的

楼主:
莺歌,好像4寸,我有好几只5寸的

楼主:
还有3只6.5寸的,新产品参数不好配

楼主:
新换的纯纸盆喇叭

网友:
这种老喇叭的特点是灵敏度高,音质嘛一般般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话,就有可能是后期的。猜测理由如下:
早期的收音机喇叭都不是全频的,而是上限频率被人为压低的,纸盆的近中心处没有相应的措施,那么折边处是一个最方便的地方---做得相对薄,原厂纸盆此处有微弱透光性(而全频喇叭没有);如果后期想提高高频响应而又没有改变纸盆工艺,喷胶(树脂)就能把高频上限抬高。
90年代有爱好者把折边刮薄的, 主要是2.5吋、3吋的,主要是想声音柔和不刺耳。

因为是猜的,勿喷哈。指正即可。

网友:
看起来是老的喇叭纸盆坏了,此是喇叭纸盆返修品。但纸盆不对头,不像老货。虽然是修过喇叭的纸盆,效果肯定没有原装的的好了。原装的应该是全频响的,纸盆应该象宝塔装分为三级的,但现在只有一级。但从表面看好像看不出来,这只是个情怀了。现在出的新喇叭其磁性较强,作为一般的收音用的喇叭,效果很好。但全频响的却很少。

楼主:
新喇叭参数好像没有合适的

楼主:
喜欢老锗管那种纯厚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