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音,收音机能不能自己改一下?

楼主(2024-02-25):
买了两个收音机,这个红色的是扩音和收音两用的,并且由于它的收音调谐是直接输入数字,灵敏度和音质在听FM广播时候,都同大的差不多,好像灵敏度还好一些。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红色的扩音收音机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会自动进入扩音状态,要手动按MODE键,才能切换到收音机功能,并且能记忆上次播放的FM频率。 能不能改一下,开机直接进入FM收音机模式呢?我就是把它当便携式收音机来听了

网友:
      我不懂得机子里每个IC的电路结构原理,接脚引线连接意义图,而且眼力、精力不足,不敢有这想法。

网友:
除了厂家里的设计人员,其它人没有办法改了。

网友:
程序控制的,无法修改

网友A:
你说的扩音是不是指播放TF卡的内容?
如果是,机器不插卡,就行了。
可能是TF卡优先播放,没有检测到卡,就进入后一个F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扩音是不是指播放TF卡的内容?
如果是,机器不插卡,就行了。
可能是TF卡优先播放,没有检测到卡, ...

扩音机应该是蓝牙,连接手机,或者微信支付宝收款机,提示收款通知。上图了。

网友:
开机默认设置自己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