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只老电容我用哪一个?

楼主(2024-02-25):
体积一样大,都是AC220V的,一只100微法天和牌,一只75微法的三和牌。100微法的重69克,75微法的重111克。这2种电容重量差别怎么这样大?那个65克的天和电容是假的吧?估计不如那个111克三和的质量好吧?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机启动电容还是按电机铭牌上规定的容量用是最可靠的!这就是单项电机必须明确给出启动电容容量的原因。
启动电容小了、启动时间变长、短时电流过大;电容大了、工作时电流增大、电机严重发热。总之都不好

网友:
估计是外壳材质的问题,万用表测量一下容值吧。

楼主:
您没看到吗?图片的最后2张就是显示的容量呀。再说一遍吧,标定100微法的测量值是132.6微法。标定75微法的测量值是122.2微法。  (这个电容是准备更换用在一台木工手压刨上的电机启动电容)

网友:
不一定是假货,“三和”那个明显更老,容值误差更大,更重不一定是更“真材实料”而是技术不行而已(比如封装材料不行只能做更厚,氧化层做不了均一为了容值耐压只能增加铝箔面积等等)。老电解技术不过关,收藏可以,用起来还是现代电解更好些。

网友A:
如果是用在电机启动 上建议用容量小的那个(前提是电机能顺利启动)启动电容容量小可以减小启动线圈发热量。有利于节能。电容的重量与电容卷制使用的介质,电解液浸入量,外壳的封装工艺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没看到吗?图片的最后2张就是显示的容量呀。再说一遍吧,标定100微法的测量值是132.6微法。标定75微法的 ...

老电容的容量正向超标是正常的,因为工艺的问题,只能往大点儿做,也不好依据重量来判断,你可以简单的测量一下漏电流,漏电流合格就能用,如果用在直流场合,最好有耐压测试仪测一下耐压,耐压的漏电都合格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量一下它的D值,挑一只低损耗的使用

网友:
买个lcr也不贵,200左右选许老师版,或者自己打版,许老师版开源,100k版可以问一下许老师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在电机启动 上建议用容量小的那个(前提是电机能顺利启动)启动电容容量小可以减小启动线圈发热量 ...

启动电容不比滤波电容,应该用额定(推荐)值,过大运行电流增大易发生电机过载,过小启动转矩减小启动时间延长,同样会发生电机过载,都不利于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在电机启动 上建议用容量小的那个(前提是电机能顺利启动)启动电容容量小可以减小启动线圈发热量 ...

启动电容不比滤波电容,应该用额定(推荐)值,过大运行电流增大易发生电机过载,过小启动转矩减小启动时间延长,同样会发生电机过载,都不利于正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不比滤波电容,应该用额定(推荐)值,过大运行电流增大易发生电机过载,过小启动转矩减小启动 ...

不是重载启动,电机能顺利启动,电容越小越好,修过多台水泵,洗衣机都是启动线圈烧的。带离心开关的电机电容大点问题不大。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低了不好启动,其它有啥影响

网友:
   弄个电桥测测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