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老MF50指针万用表,麻烦各位老师帮忙掌掌眼

楼主(2024-02-25):
还是放不下指针表情怀,想入手一块上海求精的MF50,兼顾收藏与实用,从表盘信息看前两块(1、2号)应该是83年的,第三块(错标成4号了)应该是79年的,麻烦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三表有没有修过、哪块更值得入手,当然也不局限于这三块,所以更想学习一下挑选的要诀在哪里(仅就上海求精的MF50而言,主要看哪里,比如第二块表右侧的两个黑色二极管旁边有个瓷片电容,而其他两块都没有,这说明什么?),感谢!(三块表是不同卖家的,请不要受拍照器材和拍照水平的影响)

1号表

1号表

1号表

1号表

2号表

2号表

2号表

2号表

4号表

4号表

4号表

4号表

网友A:
推荐第三或第二块。第三块看表头盖封标漆点貌似没动过。第一块表头盖都没了。瓷片是为了改善阻尼的,无需担心。

网友:
一块好的MF50表使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第三块好

网友:
MF30好一些

网友:
MF30体大价高

网友:
MF30体积不大比MF40还小一些,MF30比MF40要好许多,也是最受欢迎的,特别对于玩电子管机器最得心应手了,缺点是没有晶体管测试的档位MF40有,但是MF40表头灵敏度158μA  5K/V而MF30表头40.6μA高达20K/V.

网友:
老表最怕有回差。

网友B:
最好是要求卖家测试一下再选(发个测试视频),如测一节新电池初步判断一下表头情况。也要看一下各个侧面的外观,老50表外壳完整无缺的不多见。

网友A:
老MF50表壳是电木材料,前后盖结合处的子口结构太薄,容易崩缺。正如楼上坛友所说,老表里能保存完整无缺的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第三或第二块。第三块看表头盖封标漆点貌似没动过。第一块表头盖都没了。瓷片是为了改善阻尼的,无需担 ...

多谢指点。
第三块表的内部看起来好像更整洁一些。另外这个改善阻尼的电容是出厂就有的呢,还是表主后来自己加的?好像大部分表都没有啊
不过第三块表的档位开关扳手有点怪怪的,右侧好像有不规则凸起,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第三块表的档位开关扳手您看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

楼主:
学习了。这个回差怎么能测试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要求卖家测试一下再选(发个测试视频),如测一节新电池初步判断一下表头情况。也要看一下各个侧面的 ...

好的,谢谢提醒。测一节电池、再测一下市电,这是最容易的测试方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MF50表壳是电木材料,前后盖结合处的子口结构太薄,容易崩缺。正如楼上坛友所说,老表里能保存完整无缺的 ...

是啊,想淘一块品相好、功能正常的老表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个回差怎么能测试出来呢?

指针停下后,轻轻敲击表头,如果还会继续移动一点儿,就说明回差过大、已经影响读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第三块表的内部看起来好像更整洁一些。另外这个改善阻尼的电容是出厂就有的呢,还是表主后 ...

从照片上看,瓷片电容是原来就有的。别的表多是用电解电容,比如第一个图片中所示。旋钮搬把是摄影和光照的角度的问题,我认为是正常的。回差问题,可以在测试时看起始和回位时的位置,应该是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三块表都不错,我的表是85年买了,一直用到现在,前两年还买了81年的,我的经验是,85年的表很好用,阻尼和平衡都做的不错,而我最喜欢这个表的阻尼,不快不慢的,合适我的急性子。如果纯粹使用,第一块还是不错的,使用痕迹少,比较新。挑选的时候主要看表头,是不是低头或抬头,各种角度的平衡,阻尼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收藏,绿袍的好。如果是88年以后的表,就缩水了,不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