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新型检波法

楼主(2024-02-26):
记得小时候,把二极管,并联在高阻耳机上,负极接天线,正极接地线,就可以清晰收听广播电台节目。现在想来,是一种新型检波法。这样接,那时候是为了方便容易且牢固。是父亲告诉我这样接的。是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A:
这种矿机我小学时做过,装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药盒里,地线缠手指头上,天线通过鳄鱼夹子夹在晾衣服的铁丝上。五、六个台一起唱,像个大杂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矿机我小学时做过,装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药盒里,地线缠手指头上,天线通过鳄鱼夹子夹在晾衣服的铁丝上。 ...

同感,那时候住平房,家家门口都有一根晾衣服绳,就是挺不错的天线

网友:
一端用手指按住,另一端触碰水龙头,同时听2个台,声音一大一小。不过,现在不行了,试过多次,不知道是因为干扰源太多还是广播电台搬走?减功率?

网友:
无调谐矿石收音机+高效率天地线响了

无调谐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1&page=20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接法,谈不上新型检波法

楼主:
负极接天线。

楼主:
相位会影响音频效果。

楼主:
也可能没有影响。

网友:
50年代做矿石机就用过的老古董检波方式,到如今也算是“新型检波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并联在耳机上属于新型。一般是串联。

楼主:
串联,二极管要消耗信号功率,所以声音小。

网友:
适合附近只有一个强电台的地方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并联在耳机上属于新型。一般是串联。

被你说反了,我最早见过的就是并联,串联是很多年后才见过的。

楼主:
但是原理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