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KKO 709A 点焊机有人懂么,看看这是啥故障呢

楼主(2024-02-26):
机器外观是这样的,买来也很久了,最近3,4年没怎么用,故障表现为:刚开机的情况下,前3-5秒是能点焊的,这个时间大概就够我焊3,4下,这3,4下是每一次焊接的电流逐渐减小的,直到没有任何反应。两台,差不多一个症状,另外一台表现为重新开机都未必能点几下
问过厂家,说主板升级了,没有维修价值了。测过可控硅没坏,最值钱的那个变压器应该也没坏,会是哪的问题呢,有没有懂的

网友:
换可控硅试试。

网友:
多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A:
直接换控制板,不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控制板,不墨迹。

厂家说主板升级了,可能没有配件

网友(2024-04-02):
肯定能修,不能修也能换改通用板子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点焊机难题,变压器不能直接接220伏,接了220伏直接炸保险,把变压器拆了也没发现问题,这种点焊机控制板坏的概率大点

网友:
在快手上看过这个牌子的点焊机,设计状况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