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能查到这是哪个厂家出的裸管芯吗

楼主(2024-02-26):
工作频率1-6GHZ,功率10瓦左右,栅极电压为-2.2V,漏极电压为+21V左右,实际尺寸长和宽不到1厘米
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难度有点大。华为的麒麟9000s芯片被全球的专家反复研究,也没弄清楚谁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有点大。华为的麒麟9000s芯片被全球的专家反复研究,也没弄清楚谁代工的。

是不是证实是7纳米的?

网友:
看不清楚啊

楼主:
这个管芯没有丝印,这个没有手机那么高端
只是功率放大器上一个芯片而已

网友:
看样子是 RF LDMOS FET啊,也即射频功率横向MOS。这个是好东西。但是要想用好也是相当困难的。用好这种芯片的手艺,去顶尖通信大厂卖个年薪50-100万是没问题的。微波射频基站,电台上用这玩意儿。
可以去NXP,infineon,CREE(wolfspeed),skyworks等厂家查查看有么有这个芯片。
我有两个更大的同类家伙,能出120-170W微波功率的,一直想用来做点东西,但是还没想好做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有点大。华为的麒麟9000s芯片被全球的专家反复研究,也没弄清楚谁代工的。

他们早就研究清楚了。就是委托SMIC用DUV光刻机,四重曝光搞出来的。良率和成本不如EUV,但是比没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上下各要两个金属板过渡一下?

一般来说,据说那两个板是G极和D极的匹配电容。也即对S极的匹配电容。这种芯片,整个底座都是S极,接地接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richis-lab.de/FET03.htm
https://www.eevblog.com/forum/projects/transistors-die-pictures ...

谢谢,不是同一个器件,我这个非常小,
我看了那个英文网站,内部也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