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为什么起火多?

楼主(2024-02-26):
我自己以前有个36V10A的电瓶车不通电,由于电瓶盒子里的电线交叉放置绝缘层破损,电瓶连接线磨断加烧断所致。

还有什么原因着火的?多为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品控问题

不是.锂电本身的缺陷,锂电会产生晶枝,穿破中间的电解质就是短路,同时电极两端还有锂金属析出,原理性的东西,不是品控能解决的,就好的办法就是放电不放空,充电不冲满,低温不放电.

网友A:
山上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品控问题

网友:
电瓶车,汽车,只要是锂电的,都不安全

网友B:
电动车起火的原因主要还是质量问题,小厂家的粗制乱造是罪魁祸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起火的原因主要还是质量问题,小厂家的粗制乱造是罪魁祸首。

锂电起火不容易扑救把?用水适得其反?有点像炸药?谁能扑救炸药的燃烧?

网友:
因为有能量,能量越大释放热(转换)越大
锂电池比铅酸车威力大,电动汽车比两轮车威力大

网友:
化学性质决定,就算品控再好都有一定几率

网友:
其实自燃最多的是汽车!

网友:
期初我不相信,当我自组锂电池突然冒烟起火差点毁车我信了。

网友:
三元锂电池比较容易起火爆炸;磷酸铁锂的安全一些,铅酸电池更安全

楼主:
我有一块手机电池,原来鼓包了,换下来放了几年前不久想拿电池出来做其他的东西用,再用大号缝衣针挑包装皮结果捅一点点发现冒烟了拆下来的时候也放了一下气的。

害我不敢把这玩意放家里了,直接扔到外面去了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用户所使用的充电器不规范,胡乱使用

网友:
电池制造不过关,厂家缺乏全面质量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