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二极管延长灯泡寿命可行不?

楼主(2024-02-26):
入户门外面天花板上有一个射灯,在灯筒里面,可以上E27螺旋灯泡,是归物业管理的。灯泡坏了物业经常不管,每次坏掉就自己拧一个灯泡上去。因为24小时亮着,灯泡用不了多久。家里有一堆30w的白炽灯,不用浪费了。考虑在灯泡上焊接一个二极管比如IN4007这种,但是有几个问题:

1. 如果焊灯泡屁股上,每次换都要重新焊一次,麻烦。焊接底座,就要去拆人家灯筒
2. 灯泡发热,会不会烧掉二极管

大家有什么建议

补充内容 (2024-2-27 09:30):
昨晚实操了一下,实验很成功,但是发热严重不能用。补充的部分好像发不了图,看回复

补充内容 (2024-2-27 09:42):
补充内容在3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容易迷糊,一不小心就算错了。

迷糊的原因是,P=U*U/R,R不变,U少了半波就是1/2,于是P就是1/4了 ...

不用高数也能算,只有一半时间发热,那么发热量是原来的一半,功率是原来的一半,P=U*U/R,其中R不变,U就是根号0.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降半,功率降到1/4

可这是半波,实际157V吧( ACV+DCV)

不考虑灯泡电阻因温度变化的话,串二极管后灯泡功率是原来的1/2。

P`=[(U√2/2)^2]/R
   =U^2/R*2/4
   =P/2

也可以从波形上去理解:
R不变,电压波形与横轴围成的面积可代表功率大小。
串入二极管后,一半的波形消失,剩余半波与横轴围成的面积减半,功率减半。

还可以从功的角度去理解:
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多少为功率,如果这个单位时间内做功的时间减半,则做功减半,功率减半。
串入二极管后,实际做功时间为原来的1/2,负载电阻功率也为原来的1/2。

网友B:
我客厅就是100W+二极管(装在开关里可二档调光)
(特意是人睡后一直开到天亮起床,20年就换过3个,100W很少开)
延长寿命远不止几倍

功耗不是4分之一,发光效率也要降低很多
就是寿命特长

网友:
好主意,1N4007.串联在灯头里面,好得很,就是只有30/4=8瓦不到。二极管基本没啥发热。我们做小家电电热丝经常这样做。
但有可能旋上LED灯泡会不亮,白炽灯很好。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灯光会很昏暗

网友:
之前的灯泡试过 可以。感觉有点闪动。

网友C:
买带感应的LED灯, 有人才亮,无人不亮,白天不亮. 这个技术非常成熟,所以比较便宜.

二极管不会因为少许温度而损坏. 另外加二极管, 只是功率减半. 费事,寿命延长有限,因为现在的白炽光大厂基本都不生产了,只有小厂在产.

射灯容易坏,主要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D:
  当年在德国,电子垃圾里捡到几节镍铬电池。回到宿舍,用灯泡当降压限流器,给电池充电。灯泡很暗,不影响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在德国,电子垃圾里捡到几节镍铬电池。回到宿舍,用灯泡当降压限流器,给电池充电。灯泡很暗,不影响 ...

和二战时准备暴动的勇士们在德军战俘营自做的收音机有的一比。厉害!

网友:
以前用过这种方法,卫生间的感应照明灯,灯泡大约用了7,8年都没坏。那种线路结构是平时灯泡也会有微弱电流通过。灯泡损坏主要是冷丝状态下通电,大电流冲击造成。 最好做个软启动线路,再配合二极管半波降功率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E:
现在灯泡很贵吗

网友F:
以前单位的公共厕所,换灯泡超级不方便,就把两个100W灯泡窜起来用,地久天长的感觉,

网友:
白炽灯串二极管寿命延迟好多,亲测有效。

网友:
换个5W LED

网友:
买名牌LED
确实寿命很长

在用松下的
费力普也不错

网友:
串入二极管使用非常有效,但你家里这堆灯泡可就一时半会用不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带感应的LED灯, 有人才亮,无人不亮,白天不亮. 这个技术非常成熟,所以比较便宜.

二极管不会因为少许温 ...

走道里面整天都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客厅就是100W+二极管(装在开关里可二档调光)
(特意是人睡后一直开到天亮起床,20年就换过3个,100W很 ...

100w,削掉半波应该就是50w吧

楼主:
用过5W的LED,也没撑多久。

网友:
串一个1N4007完全可行。只是灯光略感闪烁,灯光暗淡了一些,寿命自然延长许多。当年从煤矿拿回来很多井下127V白炽灯泡就是串接二极管在家使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单位的公共厕所,换灯泡超级不方便,就把两个100W灯泡窜起来用,地久天长的感觉,

我就曾经在公共厕所这样使用过,使用数年不坏,后来被卫生工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曾经在公共厕所这样使用过,使用数年不坏,后来被卫生工搞坏了。

是的
以前几栋楼就一个公共厕所
换灯泡麻烦
然后串了二极管寿命长了好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灯泡很贵吗

主要是属于公共区域
换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属于公共区域
换起来麻烦

LED灯寿命很长。完全没必要折腾

网友:
白炽灯有效,开关型或恒流源的LED没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w,削掉半波应该就是50w吧

电压降半,功率降到1/4

可这是半波,实际157V吧( ACV+DCV)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过

网友I:
如果不想折腾,直接买个E27声光控LED灯泡,3W包邮3元,15W包邮6元。
如果想利用旧灯泡就买个声光控E27灯座,先装上灯座,再装上旧灯泡。包邮大概4—5元吧。
我自己做过一个声光控电路板,装在父母那边的楼道,现在通电13年了,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J:
我的印象里没有见过30瓦白炽灯
记得是10、15、25、40、60瓦这样的,加二极管灯泡寿命很长就怕亮度不够。

网友:
以前宿舍厕所灯泡经常坏,厂里电压高,串一个电容后,灯光暗了很多,但是寿命真的很长,灯丝蒸发后灯泡半拉都发蓝,仍然能用,灯光越来越暗,看不清才换掉。

网友:
买个声光控LED灯泡,邮购几块钱。家门口走廊上一个声光控LED灯泡已经用了五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想折腾,直接买个E27声光控LED灯泡,3W包邮3元,15W包邮6元。
如果想利用旧灯泡就买个声光控E27灯座 ...

这个可行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在德国,电子垃圾里捡到几节镍铬电池。回到宿舍,用灯泡当降压限流器,给电池充电。灯泡很暗,不影响 ...

类似的这种方式在80年代前的铁路扳道房里用了多年,不过是全波整流,灯泡用100W的,白天晚上不停机,信号灯的电池是4V4AH的铅酸电池,换电池时拉下闸刀,都知道充电时电池电人没有摸的。

网友:
楼主要是别怕麻烦就用两只同样功率的白炽灯串联使用,能用到拆楼。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过5W的LED,也没撑多久。

好的大牌子,10块钱左右一只,包用3年。假货就不说了,能用一天是一天。你用100W灯泡串联二极管,功率降到原来的1/4左右,25W,还是比较费电。省事省电,感应灯最好,人靠近了才亮,寿命也长。12V灯带配一只电源盒,也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的大牌子,10块钱左右一只,包用3年。假货就不说了,能用一天是一天。你用100W灯泡串联二极管,功率降 ...

100瓦灯泡串联二极管,耗电大概60瓦是事实。如果是100瓦发热丝,串联二极管耗电大概50瓦。计算数值差太远是计算方法错误。

网友:
看到有好几个朋友,说串了二极管功率是四分之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印象里没有见过30瓦白炽灯
记得是10、15、25、40、60瓦这样的,加二极管灯泡寿命很长就怕亮度不够 ...

写错,是25w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昨晚回家实操了一下。

直接焊接在灯泡屁股上是不行的,加长了1cm就没法旋进灯座了。翻箱倒柜,找到这个延长座子。

座子内部的零线有两颗螺丝可以拧开拆下,里面有一根接零线的线,在这个线上焊接一个IN4007二极管。为了防止二极管和火线短路,滴了一些热熔胶固定。

实验结果:拧上25W白炽灯泡,亮度大幅度降低,肉眼可见一闪一闪的。

安装到灯筒上,一个小时后,取下查看,热熔胶完全融化,内部温度估计超过100度,不过二极管还没有击穿。

结论:串联二极管可行,但是灯筒里面不能用白炽灯。

Open Issue:

荧光灯也可以点亮,就是启动慢了好多,但是亮度没有明显降低。是不是二极管对荧光灯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灯泡电阻因温度变化的话,串二极管后灯泡功率是原来的1/2。

P`=[(U√2/2)^2]/R

谢谢

下次有空我再测测有效值电流与157V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昨晚回家实操了一下。

直接焊接在灯泡屁股上是不行的,加长了1cm就没法旋进灯座了。翻 ...

LED  莹光等一点没用
内部有AC--DC

如拿个开关电源串个二极管
大多都基本正常工作

网友L:
降低电压就少发光多发热了,光效并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降低电压就少发光多发热了,光效并不合算

灯泡质量差还是合算的。

网友:
穿个负温度系数PTC就行了,不然就穿个300欧姆电阻,相当好。

网友:
小时候楼道灯是我用两个白炽灯泡串联使用,二十多年后拆迁搬家,灯泡还没坏

网友:
把灯泡的电压降低到200伏特灯泡的寿命延长很多呀亮度下降的不太多。

网友:
买个光控雷达感应LED灯泡,白天不亮夜晚有人活动才亮.人走延时熄灭.我卫生间里的一只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如果非要使用灯泡还有一个招数 在找一个小灯炮12V到50V以下的 电流要和大灯泡接近 电流小于大灯泡容易烧小灯泡 小灯泡的规格电流大太多 小灯泡就几乎不发光了
    小灯泡建议寻找一下汽车尾灯那种12V或大货车尾灯24V的吧 然后再具体实验串一个或串两个
    另外烧了小灯泡勿怪我哈 理论上应该不会烧 但理论与实际有一定程差别

    记得小时候有个9V变压器 但没有9V灯泡 就搞个6V灯泡串联个3V多的灯泡 挺好玩的 玩了许久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灯泡电阻因温度变化的话,串二极管后灯泡功率是原来的1/2。

P`=[(U√2/2)^2]/R

这讨论都快成姨妈帖了,隔阵子出来群人纠结 1/4 还是 1/2,然后 sqrt2 还是别的什么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讨论都快成姨妈帖了,隔阵子出来群人纠结 1/4 还是 1/2,然后 sqrt2 还是别的什么有效值。

确实容易迷糊,一不小心就算错了。

迷糊的原因是,P=U*U/R,R不变,U少了半波就是1/2,于是P就是1/4了。但是从做功角度看,明显是一半啊。

问题是,少了半波,有效值U不是变一半,是根号2分之一,电流也是根号2分之一。

根本问题是,对交流电、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这些非直流电,就不要套用直流公式,很违法直觉。有高等数学知识,列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不会高数的,用做功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容易迷糊,一不小心就算错了。

迷糊的原因是,P=U*U/R,R不变,U少了半波就是1/2,于是P就是1/4了 ...

对于没有高数基础的朋友,我一般不推荐引入【非正弦有效值】这种概念。

对于正弦,有效值与峰值有个 sqrt2 的比例关系;
对于非正弦,有效值就认真用积分来表示,其他方式很容搞错。

网友N:
串二极管灯光闪烁,串个电容灯光不闪,多好。

网友O:
某宝上买个最便宜的阻容降压的LED灯泡,将内部的1微法左右的电容换成0.1——0.22微法的630VCBB电容,保你24小时亮着10年也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某宝上买个最便宜的阻容降压的LED灯泡,将内部的1微法左右的电容换成0.1——0.22微法的630VCBB电容,保你24 ...

两个问题:1、如果判断是RC降压的;2、LED灯罩不太好拆,拆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1、如果判断是RC降压的;2、LED灯罩不太好拆,拆坏过

1:挑最便宜的买,标称3-5W的,一般3元左右,都是RC降压的。
2:凡是这种廉价的灯泡,灯泡是塑料的,都是卡扣的,用手一Baijiu即开。
我家里有常年卧床的病人,为了便于随时侍候,晚上长明灯,这种灯省电又耐用,近十年了,也没坏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串二极管灯光闪烁,串个电容灯光不闪,多好。

请亲自算算电容有多大,然后查一下这么大的电容有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单位的公共厕所,换灯泡超级不方便,就把两个100W灯泡窜起来用,地久天长的感觉,

也用过,确实不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单位的公共厕所,换灯泡超级不方便,就把两个100W灯泡窜起来用,地久天长的感觉,

我现在的楼道灯也是两个串起来用,十几年了,没坏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P:
请亲自算算电容有多大,然后查一下这么大的电容有多贵。

30W白炽灯泡(楼主一楼提到)降低一半亮度,串联普通CBB电容器1uF就可以,耐压250、 400伏都行,价格不超过5毛钱。

另:多年前世面上有一款变光开关卖,就普通的一刀二掷拉线开关(盖子有改动)串联一2uF电容器接一60W白炽灯泡。拉一下常亮,二下半亮,三下熄灭。

负载是220伏60瓦白炽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N:
30W白炽灯泡(楼主一楼提到)降低一半亮度,串联普通CBB电容器1uF就可以,耐压250、 400伏都行,价格不 ...

请亲自算算串了1uF的30W灯泡的功率是多少,我算了,按灯泡电阻不变也只有6.8W功率,实际上灯泡冷态电阻更低有5W就不错了。

你知道“降低一半亮度”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