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P3 PCB的定位孔和电位器的开孔尺寸图及数据

楼主(2024-02-26):
现在2P3外壳降价了,68元包邮。

这个价格再次让这个精致的外壳火爆了起来。我也又买了一套绿色外壳,打算做一个DSP版本且带蓝牙功能的FM, AM收音机,DSP芯片用国产的 KT0936MB9。我已经用这个电路架构改造了 SONY ICF-19收音机,效果令人满意。这次打算做一个2P3口袋机,便于在更狭小的环境中把玩。

以前的2P3都是用的现成的PCB,这次需要自行设计,为防手测尺寸偏差导致PCB返工,如果哪位朋友有心画了这个PCB的定位相关尺寸图纸,或记录了相关数据,恭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看下图,13.98元的是超薄的,可以直接替换德生原装2P3喇叭。

如果是重新设计PCB,建议用后面的 BE大 ...

你那个内磁喇叭经你一介绍,立马涨价了2元,现在15.98元了。

楼主:
这个外壳如果用德生原配的超薄喇叭,效果不会太好,声音较单薄。必须换上大磁钢的喇叭才能发挥它的潜能。

我先是换上闲鱼上13元的超薄喇叭,效果有明显改善,但低频仍不满意;后来换上BE 8欧3W外磁喇叭后,低频效果终于令人满意了。至少在这个尺寸的外壳上,很难再出更好的声音了。这也是让我下决心自己做一版PCB的最主要动力(以前的版本必须用超薄喇叭,大磁钢喇叭装不下,没空间了)。

网友:
一般才三十多

楼主:
2P3外壳比普通外壳更精细,价格高一些也是自然。

当然如果再降一些,50元以下,我会买更多。。。

网友B:
新的2P3外壳有点奇怪,我用65mm方屁股喇叭居然装不进去(前面板那里卡着了),一对比,德生那个喇叭的直径要比65mm方屁股小大概1mm多,问题是这个方屁股喇叭在老2P3外壳却能装进去

网友:
一代经典机器呀,前段时间我刚刚组装了一个

网友C:
提供2P3电路板的扫描图,请酌情缩放,确定尺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外壳如果用德生原配的超薄喇叭,效果不会太好,声音较单薄。必须换上大磁钢的喇叭才能发挥它的潜能。
...

您好,方便私发一下闲鱼超薄喇叭的链接吗,听着比德生原版的效果还要好吗,想换上去试一下,目前用的pcb元件太密集只能用超薄的,66mm喇叭试了很多个都出掉了,声音太尖灵敏度也低一些,老款的都是外磁装不下

网友E:
绿色的壳也挺好看的。我还没有绿的。以前在德生那里买了几个透明壳,那时才20元。那时没有多屯一些,太可惜了。现在装机不够用了。
透明的那款外壳,我还专门找了透明的喇叭来搭配它。最早找的透明喇叭,在线圈引出那里涂了黑色的胶水,不太美观。后来又找到连胶水也是透明色的喇叭

网友F:
您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样,我同样对这个芯片做小机很有兴趣,能否做好分一套套件给我。

同样的,我很不喜欢2p3机壳的原因就是,扬声器小就算了,还都只用超薄喇叭,作为一个声音设备,不能用大屁股喇叭,前级设计再好有什么用。所以我只看一些能容大屁股扬声器的设计。

网友G:
下载PCB改一下就行。给你一个。

网友A:
我倒是对你说的BE喇叭感兴趣,这机喇叭换过不下十来个不同的喇叭,满意的不多,下面这个喇叭音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2P3电路板的扫描图,请酌情缩放,确定尺寸。

感谢感谢!

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方便私发一下闲鱼超薄喇叭的链接吗,听着比德生原版的效果还要好吗,想换上去试一下,目前用的pc ...

请看下图,13.98元的是超薄的,可以直接替换德生原装2P3喇叭。

如果是重新设计PCB,建议用后面的 BE大屁股喇叭,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对你说的BE喇叭感兴趣,这机喇叭换过不下十来个不同的喇叭,满意的不多,下面这个喇叭音质可以。

您这个喇叭看起来也不错。

屁股大就让人感觉有力量

BE喇叭的闲鱼信息已经在上图中贴出来了,我感觉卖家的描述不虚。我上次都只买了一个,下次多买几个,把手上的2P3都换掉(目前有红色、黑色和绿色2个,共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PCB改一下就行。给你一个。

非常感谢!

不过您这个文件的格式是立创的软件用的吧,我用的是AD19,打不开这种格式的PCB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您这个文件的格式是立创的软件用的吧,我用的是AD19,打不开这种格式的PCB ...

AD也有,私信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样,我同样对这个芯片做小机很有兴趣,能否做好分一套套件给我。

调试好后,PCB和主要芯片送你一套。

确实,如果找不到满意的喇叭,这个精美的小外壳就没多大意义了。原配喇叭的效果还比不上宝石花1X6呢,喇叭是一样大的,但是1X6用的是外磁大屁股喇叭,低频明显厚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也有,私信我发给你。

太好了

henryyam@126.com

请发邮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色的壳也挺好看的。我还没有绿的。以前在德生那里买了几个透明壳,那时才20元。那时没有多屯一些,太可惜 ...

我感觉绿色比蓝色的好看。透明的我不喜欢,因为把内部的元件都暴露无遗,显得很乱。元件都是为了电气上的性能而排列,很难兼顾美观。

2P3外壳的颜色我的喜好排列顺序为:绿色 > 红色 > 黑色 > 蓝色 > 棕色 > 透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绿色比蓝色的好看。透明的我不喜欢,因为把内部的元件都暴露无遗,显得很乱。元件都是为了电气上的 ...

不敢不敢,有偿转让即可,不好意思白要啊。

其实这个芯片我一直觉得效果不错,但有两样难搞定的地方,一是波段很难搞齐要设的话开关太多了,二是电位器调台手感不好,要是能用数字来操控,可能会好很多。

此外,我觉得绿色确实好看,不过我第二喜欢的是红色棕色,因为棕色在老款中也很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喇叭看起来也不错。

屁股大就让人感觉有力量

谢谢,我这个喇叭高低音都不错,低音松软,高音频响特别好,以致于9khz的差频声比较明显,一般喇叭放不出,所以有点脑胀,但语音口齿特别清晰,要是8欧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2P3外壳有点奇怪,我用65mm方屁股喇叭居然装不进去(前面板那里卡着了),一对比,德生那个喇叭的直径 ...

新外壳的尺寸可能与老外壳有出入,喇叭的尺寸也是千差万别。

我上面提到的BE喇叭,装入新壳后会有点晃动,是喇叭的边缘太薄了的原因,我垫了一层医用胶布后牢固了。而德生原配喇叭和13元的超薄喇叭就不需要垫胶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下图,13.98元的是超薄的,可以直接替换德生原装2P3喇叭。

如果是重新设计PCB,建议用后面的 BE大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外壳的尺寸可能与老外壳有出入,喇叭的尺寸也是千差万别。

我上面提到的BE喇叭,装入新壳后会有点晃 ...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喇叭内外磁不要紧,但是盆架的厚薄,影响到了冲程,这就很影响音量

然后直径不说了,绝对是一寸大一寸强的,一般我们用四寸就很好了,但试过5寸后,觉得那才是听中波的享受

盆体的材质也很重要,早期的折边纸盆,其实是低音比较单薄的,好处是灵敏度高,很容易推出响度来。

现在的塑料似的盆,在传统机上真的很难出好声,因为它们声音单薄,又难推,如果用现代功放很大的推力,勉强能听,放到收音机上肯定是不合适的。

然后现代机中最受好评的就是山进sr35那个小机,据说它被人好感的第一要素就是那个小喇叭,我后来专门买了机来拆开研究,就是你说的这种be的橡胶边纸盆,这个供应商不知道是不是be,小口径中的橡胶边不多见,我们可以理解它为小口径中,低间丰富,综合最好的一种形式。

然后腔体也很重要,纸盆需要的是大音腔,但是并不全封闭的,也就是后壳必须开孔。开放式大腔体,是纸盆的最好搭档。

而现代的扬声器,标准4欧功率3w的那种,基本上都适合封闭腔体,有的甚至需要上振膜,那样再用大功率的数字功放去推,也有大力出奇迹的好声,参见小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喇叭内外磁不要紧,但是盆架的厚薄,影响到了冲程,这就很影响音量

我用的这种BE 65mm喇叭,不是橡皮边的,应该是纸边但是涂了一层黑色的软化胶。以前见到过说是这种胶能提升高音还是低音来,由于个人不便操作(主要是均匀度不好掌握)所以没有买来试用。但是涂有这种胶的商品喇叭,大多效果不差。

我记得多年前曾买过一批安建的3寸喇叭用来改善PL600, D1875这类便携机的音质,效果不错,那个安建喇叭的边缘就涂胶了。

橡皮边喇叭低音好,但是灵敏度低需要大功率功放去推,且在中小音量时频响均衡性差,不适合收音机。

市售蓝牙音箱用的小口径喇叭大多采用反射式低频,虽量足但响应慢听感差,我不喜欢。

另外,一般纸盆喇叭的冲程都短,所以盆架的厚薄对最大音量的影响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内磁喇叭经你一介绍,立马涨价了2元,现在15.98元了。

罪过罪过!

我刚才打算再拍几个BE大屁股喇叭用于后续几个外壳的升级呢,刚拍下被告知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