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 直流没问题,交流有电流声

楼主(2024-02-26):
买了个小收音机外形挺好,用电池播放收台清晰没有电流声,用交流电就有很大的电流声,音量调到最小还是有电流声。本身机子带有220V转6V变压器,然后桥式整流。一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
1. 把原电源通过三端稳压模块输出稳定的6V,还是有电流声
2. 用线性电源输出6V,还是有电流声
可以判断电源这边是没问题的,大佬们能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没有电路图,实物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24-2-28 13:47):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整流二极管有并联10nf小电容,整流大电容用的是470UF,我也并联过大电容,甚至整个电源跟整流器我都拆出收音机外面。也换过电源电路。但是音量开到最低依然有嗡嗡嗡的声音

网友A:
楼主述说,无论怎么弄,在使用市电供电、关小音量的情况下都有挺大的交流声。

依我看,机会比较大的原因是这个机子pcb的layout出了问题,尤其是地线的排布不合理。

最好楼主能提供pcb尤其功放部分的铜箔面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声“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称呼。

用市电给收音机供电,有可能出现两种不期望出现的声音,一 ...

以前有的人听收音机,听中波段各种杂波干扰,就调中周,结果干扰没有了,灵敏度也低了,
如果你按照标准把中频调整好,结果他还不满意了,哈哈哈,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侮辱智商

网友D:
这个电流声,指的是50HZ交流声吗?

网友E:
查功放滤波电容、输出电容、电源滤波电容等。电解电容老化后在交流状态下能力不足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太小了,并联一个试试。

网友:
市电配电网的其它电器产生高频电磁干扰,从电源进入收音机,这种干扰对于AM收音机来说是灾难,世界难题,滤除干扰的设备造价至少赶上你那部收音机的几十倍了。

网友F:
楼主说的“电流声”是否是来自电网的‘杂波’干扰,这种杂音还真不好滤除。还有别的收音机吗?用外接交流电试一试。

网友G:
交流声是来自低放吗?

网友H:
把你拿的那个桥整流上的电解电容换个耐压相同容量大些的看看。

网友I:
AM与FM都有交流声吗?受不受电位器控制。

网友C:
"电流声“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称呼。

用市电给收音机供电,有可能出现两种不期望出现的声音,一种是50Hz频率的单一声音,这个声音比较低沉,是嗡嗡声,如果有这个声音,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不够大所致,这个很好解决。
另外一种杂音,是由市电供电线缆引入的外界干扰产生的声音,声音交杂,类似嘶嘶,滋滋的声音。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给收音机接一个真正的地线来解决。

网友:
这个变压器似乎小了点。

网友:
整流板上的滤波电容太小,至少要470uF的。

网友:
劣质的开关电源通过电源输出端和输入端发送脉冲信号,其中通知过输入端向220V整个电网传播。

网友:
你看你那滤波电容也太小了吧,最起码用个16V2200UF以上,再加个电子滤波器更好.

网友:
这滤波电容太小了,换成2200uF,另外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部分损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的人听收音机,听中波段各种杂波干扰,就调中周,结果干扰没有了,灵敏度也低了,
如果你按照标准 ...

对90年逛二手商店 碰到个松下的高档收音机  当时售价是800多 试听是一塌糊涂 还以为是假冒的松下 没想到老板说 这个是上家的杰作 说是接收效果太好了 听到很多杂音  别的收音机听不清的杂音  就一顿瞎调 成功的给搞失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90年逛二手商店 碰到个松下的高档收音机  当时售价是800多 试听是一塌糊涂 还以为是假冒的松下 没想到 ...

记得当年有人购买黑白电视机时总买不到十分满意的。原因就是:没有台的频道满屏都是雪花......

网友K:
楼主对大家的提问没有回答,更加上没有电路图,照片又不能反映全貌,所以很难判断。
我提出另一个思路:交流声是由电源变压器漏磁感应到喇叭的。

网友:
看看整流二极管有无并联小电容,如果没有,在每个二极管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可大幅消除交流声

网友:
原设计只考虑电池供电,PCB布线沒讲究有涟波的电源。并且你的整流二极管沒有并联10nF电容,必然有交流电源的谐波干扰收音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如我主题中描述,我感觉不是电源这边的问题,整流二极管有并联10nf小电容,整流大电容用的是470UF,我也并联过大电容,甚至整个电源跟整流器我都拆出收音机外面。也换过电源电路。但是声音调至最小还是有电流声(不是50HZ的那种,是一直嗡嗡嗡),我怀疑是主板这边的问题,应该是主板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AM与FM都有交流声吗?受不受电位器控制。

音量调到最低有电流声,接收没有问题,电源应该也没问题,我换过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声,指的是50HZ交流声吗?

就那种嗡嗡嗡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功放滤波电容、输出电容、电源滤波电容等。电解电容老化后在交流状态下能力不足

请教下老师,电源滤波电容我换过,效果依旧。。
那功放滤波电容、输出电容如果老化,是否我用电池收听时应该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电流声”是否是来自电网的‘杂波’干扰,这种杂音还真不好滤除。还有别的收音机吗?用外接交流电 ...

老师好,我有试着换了一个电源。还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怀疑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你拿的那个桥整流上的电解电容换个耐压相同容量大些的看看。

试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声“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称呼。

用市电给收音机供电,有可能出现两种不期望出现的声音,一 ...

谢谢老师的科普,学习了。。我这个是音量开到最低依然有低沉的嗡嗡嗡。。但是整流的滤波电容我并联了一个更大的。。甚至整个电源也换了。都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声是来自低放吗?

我是菜鸟我也分不清,但是我用电池一切正常。。收音不管用直流交流都可以收,只是用交流,音量电位器不管在什么位置都有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大家的提问没有回答,更加上没有电路图,照片又不能反映全貌,所以很难判断。
我提出另一个思路:交 ...

我有尝试换电源,也把变压器拆出机外,依然有嗡嗡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那种嗡嗡嗡嗡~~~

那很可能是环境中的50HZ交流电场干扰被感应后耦合进入低放级造成的。

重点检查板子供电回路和信号输入输出回路,正负极两条线之间用绞合的方式,确保两条线不形成包围圈,这样才能尽可能不耦合环境电磁场干扰。

或者你拍个整体照片,看一下整个供电回路等连线是如何走线的。

网友:
这种声音很难消除,学名叫调变交流声,解决办法:一是帖子里说的整流管并电容,试过,不管用。二是加大滤波电容,换个2200至4700的,有效果。三是变压器要有屏蔽层并接公共地线,效果最好。当年有的机器一点交流声都没了,有的稍有一点。

网友:
带屏蔽层的小变压器不好找,那就加大滤波电容。不知ATX电源里的滤波电感管不管用,也不知电阻多大,没试过,收音机都收起来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
关闭音量还有嗡嗡声,多数和电源滤波,以及功放部分滤波有关,你看功放用什么芯片,一般有一个纹波滤波器引脚,加大容量,或者留意一下是不是虚焊还是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可能是50hz的谐波,应该是地线不合理,基本查功放ic周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示波器看看,可能是50hz的谐波,应该是地线不合理,基本查功放ic周边电容

有示波器看“交流声”的波形的话,通过观察波形的频率,可以加快找出根源的速度。

但是,要注意波形频率与来源的关系,并非楼上所说以及前面网友所说的关系:

1、如果波形频率是50hz,那么,表明他是来自于变压器(磁场耦合等)/市电干扰。

2、如果波形频率是100hz,那么,表明他是来自于整流后。因为楼主的机子是全波整流,整流后的纹波频率为100hz、而不是50hz。

网友:
楼主在凌晨再试试,我在4-5点听中波干扰小多了,收台也能多几个。电网杂波干扰!

网友:
一段导线,一个焊点,对墙壁、屋顶、最终归于大地都有分布电容,尽管这个电容的容量非常小,但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假设这个电容是一亿分之一p,在一兆赫频率下和大地之间的容抗为一千六百万兆欧,假设电源线上对地的干扰信号为对地60v,天线热端的输入阻抗为20k,收音机的“地线”已通过“巨大”的变压器杂散耦合电容和市电电源相连,天线热端通过分布电容与地相连,电源线上的60v干扰就会在天线线圈上产生1微伏的压降

无论你如何滤波如何屏蔽,这种干扰是极难隔绝的,可以通过试验来检验一下,收音机用电池供电,只把外接电源的地线与收音机的地线碰触,杂音立即增多,而且用手靠近磁棒杂音会变化

以上的数据不可信,只是为说明道理信口估算而来,具体影响大小可以自己考虑

网友:
此乃奇难杂症,楼主务必把更多材料送上来。有电路图最好,即使没有,机子的牌子是什么?整机的外形,电路板的正反面等等都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很可能是环境中的50HZ交流电场干扰被感应后耦合进入低放级造成的。

重点检查板子供电回路和信号输 ...

谢谢指导,我回去先拆看看能不能把电路板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述说,无论怎么弄,在使用市电供电、关小音量的情况下都有挺大的交流声。

依我看,机会比较大的原因 ...

好的,目前我还不懂怎么拆出来。

外观

外观

电路板我把螺丝都拆了拿不出来

电路板我把螺丝都拆了拿不出来

应该是要拔出这个?

应该是要拔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