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多少速度的网呀?

楼主(2024-02-26):
在电脑台式机上用360测速,显示“相当于Xxx宽带”,在手机上用万能钥匙测速,显示的是这样的,看不懂了

网友A:
写着呢:40Mbps,就是40M带宽,下载速度能达到5MB/s

网友:
相当于50M宽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呢:40Mbps,就是40M带宽,下载速度能达到5MB/s

之前的路由器是有线100M,无线50M,为什么我换了千兆路由器,无线还是50M呢?就算宽带或者光猫只有100M,那无线网也应该达到100M呀?怎么还是5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路由器是有线100M,无线50M,为什么我换了千兆路由器,无线还是50M呢?就算宽带或者光猫只有100M, ...

手机不支持更快的WIFI协议

网友:
套路,我的网络晚上12点以后就降速,上午是最快的,每天如此

网友C:
我家已经装了光纤,据说速度很快的。可是实际上一点都快不起来。百度网盘下载的速度只有12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已经装了光纤,据说速度很快的。可是实际上一点都快不起来。百度网盘下载的速度只有120k。

速度是双向的,水管那边的阀门开的小,你这边全打开也没有用啊。

网友:
500M带宽,上传速率惨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不支持更快的WIFI协议

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已经装了光纤,据说速度很快的。可是实际上一点都快不起来。百度网盘下载的速度只有120k。

百度网盘非会员限速了,阿里云快点,有2-3MB/s,偶尔能飙到10几M

可以去测速网站,找最近的测点节点,基本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已经装了光纤,据说速度很快的。可是实际上一点都快不起来。百度网盘下载的速度只有120k。

你不用钱去买VIP,百度网盘下载是限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已经装了光纤,据说速度很快的。可是实际上一点都快不起来。百度网盘下载的速度只有120k。

百度下载如果非VIP就会给你限速,只能在100KB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路由器是有线100M,无线50M,为什么我换了千兆路由器,无线还是50M呢?就算宽带或者光猫只有100M, ...

这个速度受到整个链路的影响,从你终端手机、无线路由器、交换机、光猫到服务商给的带宽,包含中间的网线都会制约网速,
每个环节都支持大于100Mbps 的带宽的时候你才能测出来100M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受到整个链路的影响,从你终端手机、无线路由器、交换机、光猫到服务商给的带宽,包含中间的网线 ...

正解。光纤进户端到服务商的交换机端应该是能到服务商给你带宽的,但从你的手机或电脑到服务商后还要经过很多网络节点,才能到达你所访问的网络内容,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造成速度慢。

想象一下:家(手机或电脑)在一个小区,到小区门口(服务商)没有任何障碍,很通顺,但出小区外的马路就已经有不少的机动车、非分机动车,还要经过很多十字路口(网络节点)和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另外还要考虑时段的问题,如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堵塞。

网友:
没测过带宽与网速,感觉手机与电脑还有附加的电视都不卡顺畅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