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们啦,求教一个事情,我有一台上海114收音机,准备把铁芯拆下来换了

楼主(2024-02-26):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希望老烧能推荐一款铁芯

网友A:
一、为什么要拆铁芯?目的是什么?
二、是拆电源变压器铁芯还是拆输出变压器铁芯?
把问题说清楚才好回答

网友:
如果变压器是好的,不要折腾。否则会后悔的

网友:
上海114很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为什么要拆铁芯?目的是什么?
二、是拆电源变压器铁芯还是拆输出变压器铁芯?
把问题说清楚才好回答

输出变压器,那个铁芯黑不溜秋的,总觉得不怎么样,想换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那个铁芯黑不溜秋的,总觉得不怎么样,想换新的

拆装铁芯难度很大,尤其是沁过漆的,不小心就会损坏线圈,如果能正常使用:不建议拆卸。我觉得原货更好,更有年代感,如果实在感觉不舒服,换个新的输出变压器吧,把原货保存好,还可以复原,这样以后后悔了,也可以补救。

网友:
支持6楼的做法,进退自如。

网友:
        原装的输出变压器整体黑不出溜,应该是涂上一层沥青类的物质,目的是防潮保证变压器性能,如果声音没问题,不建议更换。

网友:
喷点漆翻新一下   不建议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铁芯难度很大,尤其是沁过漆的,不小心就会损坏线圈,如果能正常使用:不建议拆卸。我觉得原货更好, ...

不知道买哪一家好一点,就怕买到次货

网友:
男人都有一个通病,喜新厌旧。家中的黄脸婆越看越不爽,换了。
费了好大的力气换了,最后觉得还是原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