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冷板机改热板机是否可行,高压变压器太难找还很贵

楼主(2024-02-26):
有台电子管收喝两用机坏了,检查发现高压变压器损坏。网上找不到合适的,找人重新绕线要200+来回快递费,非常不划算。
现在想用一个7-9v变压器给管灯丝供电,高压直接220V整流滤波后通过大功率电阻调压供电。
这样改,别的地方还要改动吗?安全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电源变压器不难绕,老图集上应该有数据。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改,非常危险!!

网友:
以前改过收音机 不过改之前需要改一些东西 外面的选择钮 都是绝缘设计的 面板的金属装饰件也要能简则简 最好在醒目位置串接一个验电笔来观测火线和零线  防止接错电线极性  外接天线和其他端子的绝缘也要重新改动 外接设备时候需要断电连接 否则会触电

网友:
网上有买收音机变压器的常看看闲鱼淘宝也有商家。还是不要搞热底盘,220V电压危险,我年轻时搞过好几台热底盘,安全要求条件有一些,你必须遵守。主要是对别人负责。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危险程度很高!我刚上班时玩过,主要是地板上铺着高压绝缘垫子,不然也不敢冒险。70年代有“高淳头”,用了输入变压器来隔离,但音质不见得好哪去。有用光耦做隔离的,你不妨搜一下参考。

网友:
200快价格高了,不必按原来那种绕线方式,用现在初级次级分开的绕线方法就行,买个变比差不多的变压器自己改改。

网友:
收喝两用机、高压变压器,虽然看懂了,你那个喝是唱,楼主似乎有点随意发明专用名词,包括冷板机与热板机。热底板还是不要搞,稍不注意就会出危险,可以考虑修好出问题的变压器。想省钱就要花点时间费点力气,坏了的电源变压器可以自己修,如果没烧毁,可以尝试寻找故障点。复杂点也就是重绕高压绕组,拆开获得数据,淘宝能买到漆包线。拆装变压器与绕线,没做过那就还要学一学。

网友:
你就是弄一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也行啊。100瓦也就几十块钱,实体店和网上都有,回来不嫌麻烦就拆几圈,这些变压器的开裆空隙富裕,穿上个灯丝也不难吧,就是大拆大装也就是半天的事

网友:
网上有电子管收喝机开关电源。

网友:
旧货市场找台功放机就可以拆变压器,电压不够的就2倍压或3倍压整流,功率不大倍压整流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几十块搞个逆变器,几十块还嫌贵的话且对电压精准度要求不大的话,自己弄个ZVS逆变器

网友:
依楼主的水平还是不要改,老老实实绕个变压器为好。不用按照老式的那种绕法。

网友:
电子管收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