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咏梅牌748型收音机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4-02-26):
求咏梅牌748型收音机电路图谢谢!故障是声音非常小。

网友:
那个天蓝色的二极管容易坏,可用两只2CP系列二极管代替,也可以用2只3DG三极管的一个结代替

楼主:
由于声音小,按着chllc老师提供的电路图逐级检查,维修调试,调试中周3绿色磁芯时声音大点,再调中周2红色磁芯声音有大点,当调到中周1白色磁芯时磁冒已经破裂了,随后没声了,将中周TLL-1-1拆下发现5--6脚不通了,看线圈断线了。见好就收没做到,到把故障扩大了,嘿,看着这么小的磁芯线圈,眼花看不清啊,就是带上花镜也不行,这可咋整好呢、、、、、、

网友A:
如果前面发现收台和灵敏度好的,只是音量小,基本和中周、线圈啥的没多大关系,初步判断就是音量电位器后面的低频电路问题。
修收音机最忌讳没找到真的故障点,先调中周和可调电阻。没啥好办法了,只有拆开中周,换磁帽顺便看看中周磁芯里的漆包线,运气好的话有点桩头,小心一点也许能接起来。运气不好齐根断了,只能重绕或者买个配件机拆换了。

网友B:
买一个配件收音机,或者收音机电路板,要使用TTF-1系列中周的,剩余的还可以做其它奇迹的配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发现收台和灵敏度好的,只是音量小,基本和中周、线圈啥的没多大关系,初步判断就是音量电位器后面 ...

我原先有小中周,放哪一时忘了,等找到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配件收音机,或者收音机电路板,要使用TTF-1系列中周的,剩余的还可以做其它奇迹的配件用。

往往买到配件机就想修好,谢谢老师提供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声音小,按着chllc老师提供的电路图逐级检查,维修调试,调试中周3绿色磁芯时声音大点,再调中周2红色 ...

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
经常捣鼓旧机器的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
经常捣鼓旧机器的在所难免……

咏梅牌748-6型小收音机的机身属于超薄,手感非常好。这么小的收音机采用了二级中放,灵敏度高,选择性好,调谐机构采用齿轮咬合方式

网友D:
本来声音挺大的,忽然间声音就小了,同中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声音挺大的,忽然间声音就小了,同中周无关

不知原来声音多大,用的0.1W的内磁小喇叭。听得时候得靠在耳边听。原机声音应该够大,这个声音太小了。。

网友:
红灯和冠达也出过同体积的袖珍收音机,但电路板多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