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效能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4-02-26):
前几天在逛某鱼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了一个矿石收音机,大概是用2mm的铜线绕制的,有12圈左右,于是兴起做了一个矿石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也是用2mm的铜线绕的,绕了12圈,又接上一只2AP9J二极管,又找到一只203b2的双联可变电容,接上发现效果出奇的好,能收到两三个声音很大,信号很强,灵敏度高的台,还有一堆混在一起的电台声。而且他只用接一根天线,一两米都可以,不用接地线声音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耳机?看上去不能接喇叭。

用蜂鸣器自制的压电陶瓷耳机

网友:
谢谢分享,等有空也照着做一个

网友:
简单有效,美化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B:
制作得很好,线圈直径是多大?

网友:
应该是短波矿机

网友A:
用什么耳机?看上去不能接喇叭。

网友: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功率大,大环短波很容易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得很好,线圈直径是多大?

直径大概6.5cm

楼主:
补充一下,傍晚不用接天线,只要靠在防盗窗或墙壁上,就能收到几个声音很小的台,依稀能听清讲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傍晚不用接天线,只要靠在防盗窗或墙壁上,就能收到几个声音很小的台,依稀能听清讲的是什么

你家里短波信号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傍晚不用接天线,只要靠在防盗窗或墙壁上,就能收到几个声音很小的台,依稀能听清讲的是什么

一看就是环境很好,电磁干扰较少

网友:
又时间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样的矿机能接收很多的广播电台,说明你做的鸡鸡不错。接收环境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