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大环电子管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4-02-26):
前些年用大环制作了一个3DQ检波的矿石收音机,在此的基础上也用3V纽扣电池实现了再生接收。用了段时间,总觉得差点意思,干脆弄个电子管的吧。电子管选型舍弃了直流电子管,这个点亮基本上看不到灯亮,索性采用了6J1电子管来弄,一来灯丝电流不大只有170毫安,两节磷酸铁锂可以工作约10小时,效果比较满意,能收到不少的短波电台,现分享给大家,抛砖引玉,欢迎交流!整个电路采用的是阴极电流正反馈实现再生,大环本身是天线同时和空气电容组成调谐回路,PVC盒里的铜线绕的小电感是补偿天线电感量以实现覆盖6至21MHZ,同时该小电感流过阴极电流和外面大环配合产生正反馈以实现再生。整个电路高压采用了两节9V电池串联,因此栅极用750K电阻接到灯丝正电压上面,以提升栅压进而提高工作电流,实际上栅压还是负的,不过电流已经大幅度提高了,阳极工作电流约0.5毫安,再生量通过50K可调电阻分压来提供给帘栅极,目前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不错,还是上个电路图纸比较清楚电路结构,另外我是始终主张高压不要太低,至少应该用到45V,低压虽然也可以响,但是应该比不上高压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是上个电路图纸比较清楚电路结构,另外我是始终主张高压不要太低,至少应该用到45V,低压虽然也可 ...

回头我整理一下电路,画一个草图,电压高点是好事,所以电路里有意引入了栅正压,但是给的电阻大,只能降低一部分实际测了下大概负的0.35伏

网友:
还是脱了比较好看

网友:
请发个详细图纸,俺也想学做一个。谢谢了!

楼主:
画了个电路图,画的不好,凑合看

楼主:
再生电感也是补偿大环的电感,以谐振到低端的6mhz,这个不严格可多可少,根据实际情况来就行,阴极电流再生很容易起振,当然也可以适当提高乙电电压,控制阳极电流在0.5毫安左右就已经萧叫厉害了,正常收听电流会更小

网友:
我喜欢,有点电子管矿石机的味道。

网友B:
就是这个大环要是用电视电缆之类软线不知道可否?方便外出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大环要是用电视电缆之类软线不知道可否?方便外出携带。

可以的,都是个谐振线圈,细了不大好,本身要接收电波能量,另外注意电缆有芯线给并接起来

楼主:
重新上传一张电路图,这个清晰一点

楼主:
由于是交流管,阴极发射电子能力很强,栅极堆积了大量电子,一般电路用得上兆欧的电阻在这个6J1上不适合了,要想法泄放掉大部分电子,今天在将电阻大幅度降到了62K,并串联了一个2.2mH电感,目前栅压上升到了正的0.1伏左右,最大震荡电流2毫安,工作电流来到接近1毫安,声音明显增大了许多,这种低屏压的单灯机,尽量使栅极趋于正电位,有利于屏流产生和提供增益

网友C:
请问一下老师,不用大环,简单绕制一个线圈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老师,不用大环,简单绕制一个线圈行不行

可以的,适当粗点就行,看你绕的圈数,建议大点好,有利于接收电波,在距离地那端一圈左右接入阴极,如果没得几圈,就尽量把阴极那端往地端靠就行,如果圈数多必然直径小,那么有可能你需要外接天线来耦合高频信号给这个谐振线圈,我才用大环就是为了免接天线

楼主:
今天用1毫米左右的铜线在5号电池上面绕了一个22圈线圈,适当做拉长,正好谐振在5.5到18mhz以上,通过5Pf电容耦合在线圈热端,外接一个5米长的天线,效果更好,声音非常响亮

网友D:
请问这个可以收到业余无线电的单边带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可以收到业余无线电的单边带信号吗?

SSB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很高,CW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SB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很高,CW没有问题

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SSB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很高,CW没有问题

网友:
设计巧妙,看上去像一台矿石收音机,做得真好。

网友:
又复古,又漂亮,有意思

网友E:
请问一下老师,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老师,两节磷酸铁锂电池在哪里买的。

淘宝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