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G固态硬盘上机不认盘,问题出在那,能修不,谢谢

楼主(2024-02-26):
同标题,谢谢,美光8B17A是MLC还是TCL,谢谢
上图

网友A:
      固态硬盘上机不认盘,硬盘线、硬盘、主机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120G,挂易驱线能用,放主机就不行,有时能认盘,有时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上机不认盘,硬盘线、硬盘、主机都有可能出问题。

电脑在用,同一条线,连结另一块硬盘好用

网友B:
是TCL的,需要重新开卡长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TCL的,需要重新开卡长能用

指点下,怎么开卡,谢谢

网友:
现在的基本都是TLC的了,所以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在SSD差不多最贵的时候,花360买了块128G的SSD,那是MLC的,用了快十年了,进系统也很快。
现在采用TLC的,刚开始用速度快,用一两年后掉速是常事,不坏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点下,怎么开卡,谢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mmend_more_video.-1

SSD固态硬盘开卡教程SSD固态硬盘维修 SM2258XT主控硬盘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CL的,需要重新开卡长能用

磁盘管理看不到硬盘,也能修复么?

网友:
应该是主控过热导致的错误 最好加散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在用,同一条线,连结另一块硬盘好用

      原来是采用机械硬盘的电脑,要对主板重新设置成固态硬盘为启动设备。楼主可能懂了吧。如果BIOS设置中只是不认这个盘,仍需考虑接口接触、线与硬盘问题。
      启用AHCI:在主板的BIOS设置中,将SATA模式设置为AHCI模式。我的旧主板这样才可以用固态硬盘。

网友:
不是专门搞这个的,120g二手才30多,买一个吧

网友:
所以应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认盘就是个报废,神人也修理不好。
TCL—拼音“太差了”。曾经买过他家的洗衣机,用不久漏水封不住。他家以前生产的大脑瓜电视机质量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