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美国C-MARK MR2650功放 原理图

楼主(2024-02-26):
mr2650功放管子电阻烧了换完
开机自检正常但A插线 clip 灯   亮   声音小    破音,  B声道正常

网友:
国外网站有个这样的内似问题:audiokarma.org/forums/index.php?threads/clip-light-on-but-no-fault-light.1044975/
最后发现是整流桥虚焊了。
译成中文摘录几段:
嗨,伙计们..

今晚买了一个功率放大器..只是便宜..一个C-Mark MR2650....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好,或者什么......

卖家表示“通电,但B频道的红灯”......

果然,回家了......在没有Dim灯泡的情况下,电源正常。
两个通道继电器都点击,两个通道都进入就绪绿灯......就像他们都准备好接收信号一样......
但B频道CLIP灯的照明非常暗......
和ofc......没有故障灯出现......

一切似乎都正常了。减去CLIP灯,灯光非常昏暗,在B频道上......

想法?!?!
老实说,我第一次遇到这个......
我还不想连接扬声器或通过它传递信号,直到我让CLIP灯熄灭......

我的想法是对的吗,我应该看看前置放大器部分?!?!
(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专业人士......我一边学习一边学习,并尝试它很开心)

干杯
----------------------------
更新:

好吧,我打算通过它传递一个信号。。只是为了看看它是否只是一个剪辑电路故障。
因此,在连接扬声器之前,在终端上进行了初步的直流检查......
通道A在终端有0.3 mV...频道B在终端有7.7伏...:p
我猜这里还有更多问题,而不仅仅是剪辑电路问题......

老实说,继电器完全点击......并允许它通过它传递信号,在存在这种数量的直流电压的情况下......
-----------------------
7vDC仍然保留在B频道扬声器终端。
---------------------

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烦人......
我拆除了桥式整流器,以测试电路外......
把它们焊接回来......现在放大器工作得很好:biggrin:
没有夹灯..扬声器终端上不再有疯狂的vDC......
A&B频道现在完美地传递了一个信号......
示波器上的输出波形看起来很完美。
1khz正弦波测试,连接到我的4ohm 1000w虚拟负载电阻上......有点让电阻为它的生命而哭泣。:yikes:
Amp把Waaaaay多出,变成4欧姆......比我所能测试的还要多......我还没有足够强大的虚拟负载电阻,哈哈......

所以......最终焊缝不好:biggrin::beerchug:

谢谢你的帮助和投入

楼主(2024-04-09):
修复了  8050旁的2.2欧电阻坏了

网友:
Cmark好机器,我单位最早批就都是C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