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短路保护电路能工作吗?我实验了,也许三极管有问题,不能工作

楼主(2024-02-26):
对应后端升压电路的保护。

元件如下,上电后要先给二极管一个高压,复位。才能工作

网友:
想当然的电路不会有想当然地结果。这个电路无法讨论跟不能模仿。

网友:
我没仔细看文字,短路保护是前面MOSFET和BJT组成的那部分吧,这部分犯了一个很典型的错误,因为我也这样错过。

典型在于,用数字电路的开关思维设计出了模拟电路。因为这个电路中,无论BJT还是MOSFET,都可以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也就是当后买你的压降降低到某个值,会让前面设计的短路保护电路进入线性放大状态,不但发热大,还有可能输出电压让后面的升压电路进入一个不稳定状态。

解决方法,是引入正反馈,也就是教科书电压比较器章节的“滞回”概念。

网友:
有几个简单粗暴的方法,不妨试试:
1.一次性保险,这个最简单。或者自恢复保险,这个反应慢一些。
2.找一个磁保持继电器,2组线圈那种,一组接复位按钮,另一组做短路电流检测,这样一旦短路,继电器就可以维持断开状态,直到按下复位按键。

网友:
D102换成一个小电容接到VCC,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也许?三极管好坏不知道怎样检测的字眼吗^_^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就是不能自启动,所以加外部驱动。

绝大部分自锁型保护电路通常都是这样,开机瞬间没法判断是短路还是电容充电导致的短路,因此开机自锁不能启动。

楼主:
我换掉那个贴片三极管,用个直插9014的代替..已经能工作了,有保护功能,,要手动复位下

楼主:
哈哈,估计那个贴片的3904有问题?也许焊接的马虎

楼主:
如果要改进,可以用个LM358...393代替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