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看白炽灯电压减半与串联二极管的发光对比

楼主(2024-02-27):
灯泡串联二极管后的功率矿坛已经有不少帖子讨论,理论计算我就不说了,只用眼晴看实测。

电路如图,A、B、C是3个相同瓦数的灯泡。灯泡A、B串联在220V电源上,A、B各灯泡上的电压是分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各灯泡功率大概为原来的四分之一这个应该没有人怀疑吧。

灯泡C与二极管串联,电压各种说法太多就不表了,只看亮度判断功率,比A、B灯泡亮多了,也就是比原功率四分之一亮多了。

实物接线与亮度对比

网友A:
假设没二极管正常发光的功率P,C灯功率略大于0.5P,A或B功率都略大于0.25P。

网友:
好。
A、B是1/4功率。
C是1/2功率。
所以,C亮度是A、B亮度之和。

网友:
我把35W的电烙铁串个二极管使用,功率也是一半,如果是四分之一的功率,肯定化不了锡!

电烙铁串二极管的好处是烙铁芯不容易坏,烙铁头烧不死。

网友:
简单直观

网友:
C灯不闪吗?

网友:
AB是:p=(1/2)*(u^2)/R;C是:p=((U^2)*t/R)/(2t)

网友:
肯定不是四分之一、二分之一,电阻的温度系数,而且人眼的感觉是对数关系

网友:
有一个问题啊,计算出来的是耗电功率,眼睛看的亮度(是叫光功率吗?)与耗电功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

网友:
这个有什么意思吗?没有一点意思。

网友B:
新问题来啦,A+B的功率和C相同,那么相同功率下是A+B亮呢还是C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没二极管正常发光的功率P,C灯功率略大于0.5P,A或B功率都略大于0.25P。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问题来啦,A+B的功率和C相同,那么相同功率下是A+B亮呢还是C亮呢

C亮。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

网友:
好多年前,我曾过给一盏吊灯试过一楼的AB接法方案,发现100W的2只白炽灯串联后的亮度比原先预想的,低了太多(好像2盏100W的总亮度还不及1盏5W的)。因此,当时就取消了这个给灯泡延寿的方案。

简单计算可知,串联后的单只灯泡只得到额定功率的1/4,但这不能解释其中的亮度差异。

后来通过学习电子管方面的知识知道,影响灯泡发光亮度的,不仅仅是功率问题,还有一个热电子的发射效率问题。加热功率不足时,灯泡灯丝的温度上不去,热电子发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因此,灯泡的亮度会急剧降低。

网友:
这样比较其实意义不是很大,白炽灯之所以叫白炽灯,指它的灯丝要在白炽状态工作,此时发光效率才高,否则就是电炉丝了,发光效率低。

灯丝的电阻虽然随温度升高而升高,但前提是没有达到白炽状态,当达到白炽状态时,灯丝电流会有一个突然增加,白炽灯的灯丝是以220V电压下进入白炽状态来设计的,如果电压达不到使灯丝进入白炽状态,那么它的功率就会比预期的低,发光效率也不高,所以,做这个实验要串纯电阻,而不是灯泡

有兴趣你可以接个功率计试试:
1.直接接灯泡功率是多少
2.串二极管后功率是多少
3.两个灯泡串联后总功率是多少

对灯泡来说,以上结果应该不是1:0.5:0.5的关系,如果接的是电烙铁这种纯电阻,才是这种关系。

以上是我推测的哈,我没做过实验

网友:
如果要客观完整地判定两种情况下的实际工况,需要在两个回路串入功率计和在两种情况下用照度计测定实际的亮度,这样就可以判定实际工况的区别了。

楼主:
本测试是粗实验,只对某些坛友坚持灯泡串联二极管“电压减半、功率为四分之一”的观点有直观上意义。

网友:
多年前我做过实验,那时候没有功率计,所以只能大概估算,七八十年代单位的地下库房里需要24小时照明,用的是普通白炽灯,半夜电压高了很容易烧毁,寿命都很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每个灯头里面都串联了一个二极管,同时把60W灯泡换成100W的,亮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会有轻微的频闪现象,当年对光源要求也没那么高,只要能照亮,省钱(灯泡不易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测试是粗实验,只对某些坛友坚持灯泡串联二极管“电压减半、功率为四分之一”的观点有直观上意义。

连半波有效值是多少都搞不清楚的人,你理他们做甚 ,你这个实验一出,不是被人找毛病嘛

要证明很简单,找个带功率计的插座就行了,不过我觉得就算你找个功率计拍照发帖了,也有杠精不信的,之前有个老兄发过帖子,依然有人在那杠呢,有些人就是拿无知当光荣,宁可在论坛上瞎吵吵,也不愿意去花5分钟百度(现在连书都不用翻)

网友:
用普朗克公式能算出来能量密度下降了多少。

网友:
串二极管的灯泡电压最大值310V,其他两个只有1/2最大值

网友:
白炽灯泡的灯丝不是线性的纯电阻负载,灯丝电阻会随着灯丝的温度高低大幅度变化。灯丝的亮度也不能完全代表其功率的大小,因为灯丝在不同温度下的发光效率不同,温度较低时,灯丝发热消耗的功率占比较大。

基于以上缘故,楼主的实验参考价值很小。

网友:
按发热量(或功率)来讲,A+B=C

按亮度来讲,因为A+B的能量作用在两条钨丝上,而C的能量作用在一条钨丝上,所以会发现C更亮;推广开来,如果相同的能量,只作用在1/4大小的钨丝上,亮度还会更高,如果是作用在针尖般的大小上面,就不能直视了,会亮瞎眼...

用两个相同的电度表,分别串入测量,就会发现,耗电基本是相同的....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的很热烈,学习了
刚好有个想法请大家帮我把把关:买了个烧开水的苏泊尔电陶炉,有200-1000w工作可调,是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方式控制发热丝工作功率的。水烧开后最小档200w感觉还是太大,想降低功率,是不是我串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把功率降到100w?是否影响双向可控硅工作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C:
    灯泡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个非线性的东西 亮度与功率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玩过许多从1V到220V的灯泡 只有接近设计的满功率时 亮度才最佳 超功率会易烧 但降功率 电压降低一点儿 电流下降更少 所以功率下降并不多 但亮度下降许多 完全不成比例 而且色温下降也比较多 还有灯泡的衡流特性比较好
    综上 我感觉 都是功率降低太多的情况下 对比亮度 意义不太大 功率成倍降低 亮度基本不够看了 发光效率更是低得很 色温也无法直视
    如果和LED对比 就更明显了 如两个1瓦LED串联或并联 使其总功率是1瓦 亮度和一个1瓦LED满功率运行差别不会太大  但灯泡如果这样做 发出的亮度根本不够 基本无法应用于照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泡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个非线性的东西 亮度与功率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玩过许多从1V到220V的灯泡 只有 ...

上面好象说跑题了。。。。。。
    C接法 我怀疑 应该是个半功率 接二极管后 瞬态电压与电流并没改变 只是周期减半 所以 单位时间内 做功减半 功率就是个半功率  这是我猜想的 不知有没有没想到的方面 与实际会有多少出入。。。。。。

网友D:
记得以前有文字,串联二极管的灯泡功率(不说亮度)不是一半,而是1/3,约33%,看了楼主及坛友的,不知道哪个对了?还是我记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有文字,串联二极管的灯泡功率(不说亮度)不是一半,而是1/3,约33%,看了楼主及坛友的,不知道哪 ...

可能是因为灯丝温度低,电阻值比标称功率时大(低级错误,实为小)所致。

附:
搞错了,低级错误,此回复作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因为灯丝温度低,电阻值比标称功率时大所致。

哈哈哈哈!高手!你好~又看见你了~你这次好象说错了哦 我记得灯丝特性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灯丝温度低 电阻反而减小 用这一特性衡流比较不错
     由于实验难度大 记性也不好 说错了误怪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高手!你好~又看见你了~你这次好象说错了哦 我记得灯丝特性是温度越高电阻越大 灯丝温度低 电 ...

哈哈,还真是搞错了,见笑了
多谢提醒,已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有文字,串联二极管的灯泡功率(不说亮度)不是一半,而是1/3,约33%,看了楼主及坛友的,不知道哪 ...

你肯定记错俩,同一个灯泡功率越小灯丝电阻越小,所以串二极管后灯丝电阻是小于没串的,功率应该大于一半,绝不可能是33%。

网友:
各位,电功率不等于光功率。看看黑体辐射谱和黑体辐射功率-温度关系吧。电功率下降,更多功率以红外线辐射出去了,可见光谱部分能量占比更小了,不划算的。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如果串个二极管后C的功率是原来的四分之一,那么ABC三个灯泡亮度应该差不多。
现在亮度差别比较大,可能假设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如果串个二极管后C的功率是原来的四分之一,那么ABC三个灯泡亮度应该差不多。
现在亮度差别 ...

由于钨丝电阻温度系数存在,功率A、B略大四分之一,C略大二分之一我很清楚。本帖意在1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