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米兹双联并联电容数据和本振绕制数据

楼主(2024-02-27):
请问米兹双联的高端是不是太高,应该并联电容,那应该并联多大的,本振绕制数据应该是多少?

网友A:
米兹米双联很多种,等容差容都有,量一下振荡连的电容,才能确定本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兹米双联很多种,等容差容都有,量一下振荡连的电容,才能确定本振数据

就是这种菱形的,150/80p的

网友A:
现在生产的中周骨架可试一下初级5+95匝 次级1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产的中周骨架可试一下初级5+95匝 次级10匝

好的,谢谢了,本振联并联电容应该是多大好

网友A:
这种双联不自带微调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联不自带微调电容吗?

带了,但是最小的容量还是小,所以高端太高

网友B:
这种双联直接用,不合适并联一个10p左右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双联直接用,不合适并联一个10p左右电容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