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24-02-27):
请教电脑电源短路绿黑线,电源风扇不转无电去输出,怎么修,20年前的电脑电源,谢谢了。

网友A:
买新的     20年严重超期服役

网友B:
插电后,直接测绿线对黑线的电压。
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检查那个待机电源部分。
如果有电压(据说3.3V到5V的样子),说明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我修过一个是管12V输出的变压器断线。
详细的我也不精通,请其他人补充吧。

网友C:
如果电源带温控,低温+轻负载时也会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带温控,低温+轻负载时也会不转

你说的只是风扇不转,他这个直接是没有输出。。。

网友D:
扔了算了,估计你是没这方面的经验和配件,否则肯定这样问,查了那些元件,测了几路电压,这些步骤没有,故障点就太大了,无法给出准确指导,现在这类电源二手市场十块钱能买个能用的,没价值修

网友E:
电源不用修,直接换,省时省力

网友F:
如果一件电子产品坏了,你自己不知道修,甚至根本都搞不清楚从哪下手,从哪开始查,那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扔掉换新的,像这种“xxx坏了,怎么修”的问题,任何人都是没法回答的

网友:
拆开,检查保险,电容,大管子,坏了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     20年严重超期服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电后,直接测绿线对黑线的电压。
如果没有电压的话就检查那个待机电源部分。
如果有电压(据说3.3V到5V ...

谢谢,绿线电压测量4.96V,开始怀疑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测量没问题。短路绿线黑线,电源没有反应,风扇不转,各输出电压没有输出。感谢指点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带温控,低温+轻负载时也会不转

谢谢指点,电源是全汉FSP250-60BN有【FSP250-60PFN(12V),网上搜搜有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扔了算了,估计你是没这方面的经验和配件,否则肯定这样问,查了那些元件,测了几路电压,这些步骤没有,故 ...

谢谢指点,确实开关电源比较陌生,最先接触的是线性电源简单,这个电源里面还有高压,想借这个机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用修,直接换,省时省力

谢谢,想借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开关电源,主要没电希望能够是一个简单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一件电子产品坏了,你自己不知道修,甚至根本都搞不清楚从哪下手,从哪开始查,那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扔掉 ...

谢谢指点,是在老太太家电脑坏了,第一次用手机发帖,慌慌张张的先发出来了,是全汉FSP250-60bn开关电源,网上搜相似型号是FSP250-60PFN,网上搜了一个FSP145-60SP电路图不是很清楚。电源还未拆开,简单测量电脑开关没问题,绿线电压4.95V,电源开关短路没反应,风扇不转,其它项无电压输出,手头有一个AP16PC06,EL3G的180W单位捡的180W开关电源,相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