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4AH电瓶充电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还能救活吗?

楼主(2024-02-27):
公司报警器上换下来的,估计有十多年了。

刚拆下时端电压只有2.5V左右。用12V电压充不进去,升至15V后充电电流慢慢从1毫安升到约50毫安,有时又会降到10毫安左右,不稳定。

充了几小时后,开路电压达到4V左右,用20欧电阻放电,再充电只有30多毫安了。

除了用小电流充、大电流放的方式慢慢激活,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根据经验这种电池还能救活吗?

楼主:
这种全密封电瓶,充电电压能否高于15V?电压过高会造成失水吗?

网友:
十几年了还是丢掉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A:
铅酸电池,6单元的,拆开面改板检查各单元内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6单元的,拆开面改板检查各单元内阻吧,

如果检查出某一单元内阻变大,再如何修复呢?中间的单元没办法引出电极吧?

网友:
这种小型铅酸电池使用寿命也就2年,都10年的电池了,直接送去回收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无法修复,卖废品还值点钱。

网友B:
建议换新,免维护铅酸电池寿命也就那样

网友:
先加水试试

网友:
小区(开发商城投公司的)有十几箱铅酸电池,时间长了当废品闲置,拿来几只充电试试,也就充上几伏而已。原电池 12V

网友:
这种小型铅酸电池使用寿命也就2年,都10年的电池了,直接丢弃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新,免维护铅酸电池寿命也就那样

已经换新了。这是换下的旧电池,看能否废物利用一下。

外观挺好,扔了可惜。

网友:
不要修理了,改玩铁锂电池吧,我2012组装的14.4V 16AH现在还好用一直接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网友:
撬开加点蒸馏水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无法修复了。
不妨加点纯净水进去试试,不是稀硫酸,要纯水,因为里面的硫酸不会少,时间长水份会干,如果加稀硫酸,比例就不对了。
加水后,加14V电压,烧开水,活就活,不活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检查出某一单元内阻变大,再如何修复呢?中间的单元没办法引出电极吧?

跳过内阻大的那一节,变10伏电池了。旧的铅酸电池没有修复价值,玩玩就好

网友:
安捷伦说:用我测这个电瓶,我 不干。其实电瓶是好的

网友:
直接丢,不用犹豫。

网友:
12V电瓶,6单元的,你这种情况不是一个单元失效。 没救了。

网友:
换电解液吧

楼主:
这种全密封免维护的电瓶,换电解液不太容易吧。

再者放置久了一般都是硫化严重造成充不进电,换电解液能解决硫化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全密封免维护的电瓶,换电解液不太容易吧。

再者放置久了一般都是硫化严重造成充不进电,换电解液 ...

上边绿色盖板撬开,下面可以看到3个橡胶帽

网友:
没有意义就算是加水了救活了也存不住多久的电这种电池自发电特别快别折腾了直接送废品收购站

网友:
加蒸馏水或补充液再充电试试

网友:
我从事电动车维修,经常需要激活饿死的铅酸电池

网友C:
可以激活,我经常激活铅酸电池,你像一组48v电池用60v充电,电流是0我直接用120v限制电流1.5A这时电池电流会从0.2-慢慢升到1.5A这时因为限流电压会慢慢下降当电压下降到54v左右就可以用充电器充电了

网友:
给你个简单激活方法用-100w致200w.的灯泡串联到220v市电,然后再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在给电瓶充电,一定要注意安全,灯泡会由暗变亮,等灯泡开始亮是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等电压降到12v左右可以断电正常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激活,我经常激活铅酸电池,你像一组48v电池用60v充电,电流是0我直接用120v限制电流1.5A这时电池电流 ...

感谢感谢!  看来我这块电池有希望救活了。

下周到公司再用30V高电压充电试一下。

网友(2024-09-15):
这种电池内部活性物质如果出问题的话应该没得救,也有人说加点那啥水就能好

楼主: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容量没有恢复。已经扔了。

感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