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款中周

楼主(2024-02-27):
这两款日产中周,前几年早就买过,一直没有使用。最近折腾袖珍机,觉得很好用,推荐给感兴趣的朋友。测了一下,印有1023字样的黄色磁帽款,初级电感378微亨,次级电感2.7亨,自身配有320皮法瓷管电容。与国产TTF-2-7、TTF-2-8双调谐中周电感量相仿,但没有抽头。经过改绕,完全可以用作双调谐中周。因磁芯空间受限,如果谐配200电容,匝数可能绕不下,除非使用0.05、0.04mm超细漆包线。还有一款黑色磁帽的,电感量小一些,大概二百多微亨,不带瓷管电容,比较适合绕制振荡线圈。该两款中周的尺寸,均为7.5*7.5mm,比国产的7*7中周稍稍大一点。
与上述两款中周尺寸一样的,还有大红磁帽和朱红磁帽的,电感量都比较小,拿回来必须该绕才能用。而黄色磁帽的中周,在某些无需抽头的电路中,可以直接使用。该中周工艺精细,非国产能比,不足之处是,因磁帽较小,改绕时操作不太方便。

补充内容 (2024-2-27 14:41):
纠错,次级电感2.7微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国标配振荡线圈的颜色是黑色”,这说法没道理。振荡线圈黑色、三只单调谐中周分别是白、红、绿,那只 ...

冰岛老师消停的这段时间,莫非是在寻找振荡线圈磁帽色标不是黑色的证据?想必很辛苦的。找来找去不过只找到了一个所谓“国际标准”。本来说的是色标,却扯出振荡线圈的不同绕法来混淆视听。费那劲干嘛?翻翻红宝书,还有已经公开的可以查到的有关中周资料,国产振荡线圈的色标都是黑色的,这毋庸置疑。有一种标准叫做约定俗成。上海厂使用了,其他厂跟着使用,久而久之就成了标准。用不着谁来宣布。不仅中周的色标是这样,中周的规格也是这样。TTF-3-5、6、7、8、9,是上海312收音机率先使用的,这就是双调谐中周的一套标准,当然还有TTF-2-7、8的标准,以及其他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特殊用途,用成品中周改绕就不大必要了,可以直接买合适的成品,也可以买中周散件按需求自己绕。中周几 ...

冰岛老师说的只是DIY的其中几种做法——买合适的成品,买中周散件自己绕。还有其他的做法也是可以尝试的——买自己喜欢的中周中周拆解后改绕。就像我在帖子中推荐的这两款中周,黄色磁帽款,除了可以改绕外,其实也是可以直接用在场管收音头这个电路中的——

这个电路中的B3、B4、B5、B6,是两组双调谐中周,这两组双调谐中周都没有抽头,电路给出的参数均为98T,谐配470皮法电容。而黄色磁帽中周我拆解了一个,为119匝,谐配320多皮法电容。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在双调谐中周中,470皮法与330皮法这两种谐振电容的搭配是最常见的、也是接收效果最均衡、最稳定的“黄金搭配”。至于中周磁帽的配色,作为业余爱好者DIY,如果手头上有此种颜色的,不妨恪守“国际标准”;如果没有,也不必苛求教条,五颜六色未尝不可。更何况,我国振荡线圈的标配颜色是黑色的。

网友A:
不是特殊用途,用成品中周改绕就不大必要了,可以直接买合适的成品,也可以买中周散件按需求自己绕。中周几个最重要的参数是输入抽头、输出次级阻抗,空载Q值等,其它是次要的。
几乎任何一种单调谐中周都可以当做双调谐中周使用,比如说两只TTF-2-1或者一只TTF-2-2加上一只TTF-2-1都可以配合耦合电容组成电容耦合双调谐,只是由于单调谐中周Q值不太高,用单调谐中周组成的双调谐中周矩形系数偏大。
按照国际标准,磁帽的颜色,中波振荡线圈是大红,三只单调谐中周分别是黄、白、黑。

网友:
小巧玲珑的中周,做工精细,用来制作收音机的双调谐回路,真的很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冰岛老师说的只是DIY的其中几种做法——买合适的成品,买中周散件自己绕。还有其他的做法也是可以尝试 ...

“我国标配振荡线圈的颜色是黑色”,这说法没道理。振荡线圈黑色、三只单调谐中周分别是白、红、绿,那只是上海产LTF、TTF-2系列中周的色标,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个厂的LTF-2、TTF-2都是那样的色标,比如说白鹤4B2用的振荡线圈也是LTF-2-3,中周是TTF-2-1、TTF-2-2、TTF-2-3,但色标是国际标准,而且振荡线圈引脚顺序与上海产LTF-2-3不同。

网友(2024-08-03):
顺带问一下,这几个中周能做am用吗?小时候不懂,收音机全拆烂了,中周也拆磁芯了,只找到找到一个模块好的,颜色好像能对上。

网友:
我买的中周散件,不带漆包线,磁帽是无色的。
我用拼多多上几块钱买的丙烯油漆。粉红、紫、蓝,中周的磁帽颜色自己乱涂,做好的中周只有我自己能分辨。

网友:
我买的这种油漆刷磁帽,效果很好,与厂制成品一样,各种颜色都有,我买了红、黄、绿、白,价格也不算贵,附着力可以,一瓶基本用不完。

网友B:
我的非标中周颜色自定义

网友:
据说喇叭也分红磁、黄磁、绿磁、蓝磁、紫磁,黄磁比红磁好听3倍,蓝磁比绿磁好听10倍,紫磁比黄磁好听16倍,反正我不信,我就是喷着好看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B:
我的非标中周颜色自定义

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啦,哈哈哈,都是你们自己涂出来的,我们还拿着板子仔细分辨颜色,推测这个中周是个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