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TK厚膜功放块还有国产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4-02-27):
现在STK厚膜功放块还有国产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傻瓜块吧?

网友(2024-07-17):
组合机是真没少拆

楼主(2024-02-27):
某宝上看到有卖的

网友:
听说现在汕头货比较多。

网友:
这两年断断续续囤了不少STK厚膜,STK4161V   STK401-110   STK4141X   STK4196MK10   STK433-760,都是全新带包装的,产地有日本、有韩国、有菲律宾,经过拆解对比和实际装机来看, 能明显区别于深圳厚膜,深圳厚膜STK很便宜,没买过但见过图片,内部无印刷电阻、小功率管明显是贴片的,背板印字是绿色的,外壳没有日本原装厚膜那种玻璃纤维一样的纹理。国产假冒的那种买过STK465,内部纯分立元件手工焊接。所以,厚膜看似简单,目前不管深圳还是汕头,原装工艺估计很难完全抄袭出来。我买的这些带包装的厚膜,外包装胶带(纸胶带)的胶,大都早已变硬发黄失去了粘性,有点直接掉落,有的一摸就开,说明是有些年头的,这些厚膜应该是某卖家所说,在菲律宾某仓库发现的积压品吧,如果是可靠的商家,值得一买,发几张拆家过的图片仅供参考。最后一张是国产假冒STK465.

网友A:
最后一个是假货,跟产地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看到有卖的

国产的应该就是指的深圳产的吧,论坛有帖子,内部是贴片元件焊接,背部字体绿色,基板与引脚地方也是全绿色,外壳材质与纹理与原装差别很大……

网友:
普通的厚膜电路,采用铝基板做PCB用贴片元件制作,如果参数正确经得起实践检验,稳定度要比早期的印刷电阻可靠,在国外的论坛上看到过有人做STK的推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是假货,跟产地无关。

是的,去年从一个老乡那里买的所谓的"库存原装",回来看着不对劲儿,就直接拆开了

网友:
有国产的 ,  质量也不错, 就是赶上了厚膜的尾巴 , 没生产多长时间就干别的了 ,

网友:
路过,又学习了一些经验。

网友(2024-07-17):
那假货跟傻瓜系列工艺类似,严重怀疑是X华厂的产品。

网友:
七十年代国产厚膜工艺其实比这好得多得多,只是一般人见不到。当然比国外先进确实差劲些。这些所谓的厚膜,实在是大倒退。市场化转型早期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