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能否改交流供电

楼主(2024-02-27):
手里有台QS18A型万能电桥,因为不是经常使用,所以买的电池不怎么好,电池基本一次性,有几个小型变压器,打算装到这台电桥上,初步看了一下电桥结构,发现是两组9伏供电,心想有戏了,于是整流滤波后经7809稳压,发现内部接线是各自独立,不是共负也不是共正极,考虑到比较骄气,不敢乱接线,这种各自供电的仪器有大神改造过吗,如果用两个变压器各自供电能否,两组之间的静电会干扰吗

网友:
我有一个热电偶的温度计,手持的,一年也用不了几回,电池放在里面会烂,想用时又临时找不到电池。来火,也是按照你的方法弄个7806整出DC6V,发现温度不准了。改锂电池,2节。串联2个4007消耗掉多余的0.7V,发现可以。
你这个电桥不知道行不行。即使行,也得调精确度。

网友:
我觉得效果不会好,纹波无法消除干净 。原来用电池自有它的道理。

网友:
没搞过,不过猜想内部肯定需要基准电压,至于这个基准源电压怎么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看网上说明这个电桥耗电5mA,不比万用表大多少。说明书也有外接电源的方法,楼主连查询的时间都没有?
完全可以用有两个独立绕组的变压器稳压供电,连精度万分之几的电桥都是交流供电,这个只有百分之几精度的电桥,就非得电池供电?

网友:
QS18A型万能电桥
6节1号电池组是用于1kHZ振荡器的(还有就是电阻大于10Ω时,提供直流测试电源(这个时候振荡器是停止的))。产生交流测试信号。也可以用外部交流信号测试(60HZ-----10KHZ),面板上有插孔。

9V方电池,是电桥电路的工作电源,电流较小。

说明书上明确可以使用外接电源,2组电源独立,低波纹,电压不超过9.5V。

网友B:
       交流整流稳压代替电池完全可以,不要费那个事了。1号电池非常耐用,如果不常用就买5号转1号电池的转接筒有两只转一只的,也有三只转一只的,手里备用一些5号电池(闲鱼上买新的多只便宜)。9V方块电池也不贵,用锂电池电池仓放不进去。如果感觉方块电池太费了可以买一块9V充电电池附带充电器。

网友:
可以用交流供电可。整流滤波稳压再加一个电子滤波器

网友:
滤波一定要干净。不然的话,失去电桥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整流稳压代替电池完全可以,不要费那个事了。1号电池非常耐用,如果不常用就买5号转1号电池的转 ...

于版你好,因要上班玩的比较小,一年玩不了几次,前段时间折腾调频收音机,不知什么原因中周总是不在谐振点,换了好几种槽路电容无果,想测量瓷片电容,抓起电池全部失效,所以想根治电池的方案,在这请教版主,这个电桥测量5~50pF的瓷片电容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网上说明这个电桥耗电5mA,不比万用表大多少。说明书也有外接电源的方法,楼主连查询的时间都没有?
...

抱歉,机器是在坛里收的,没有说明书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于版你好,因要上班玩的比较小,一年玩不了几次,前段时间折腾调频收音机,不知什么原因中周总是不在谐振 ...

用电桥测量小容量瓷片电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于中频槽路电容还是测量为好,如果用于其他高频电路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桥测量小容量瓷片电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于中频槽路电容还是测量为好,如果用于其他高频电路就无所 ...

再请教一下版主,电桥有外接振荡功能,我测量的瓷片电容用在10.7M的频率上,外接1M的振荡会好些吗?没有毫伏表外接的振荡怎样确定振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版主,电桥有外接振荡功能,我测量的瓷片电容用在10.7M的频率上,外接1M的振荡会好些吗?没有 ...

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工作在1KHz的机器,你输入1MHz,内部线路频带宽度严重不足怎么测量的准。还不如老老实实用1KHz测量,虽然不如在高频下测量精确,但基本可以判断是否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版主,电桥有外接振荡功能,我测量的瓷片电容用在10.7M的频率上,外接1M的振荡会好些吗?没有 ...

外接只能到 10kHZ,更高频率要考虑电路响应问题。几 pF 到几十 pF 用 1kHZ 是难以准确测量的(对应几兆到几十兆阻抗),比较廉价的仪器的谐振式测量或网分测量,这俩都有廉价的 DIY 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版主,电桥有外接振荡功能,我测量的瓷片电容用在10.7M的频率上,外接1M的振荡会好些吗?没有 ...

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不好回答。等待其他的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