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调谐的四管调频耳塞机

楼主(2024-02-27):
中学科技81.1期,还是超外差的。频率范围太窄不然就试试了。

网友:
就是它,当年“做过”。把印板做好了没找齐元件就烂尾了…至今杂志还在

网友:
咋没印象啊,记忆中只有那个简易调频调幅收音机

网友:
做过,但没有响

网友:
这个没成功,有空再玩玩。有全文吗?

网友A:
元件参数表有吗?

网友B:
和它一样电容调谐的。

网友:
谢谢,电路图收藏了。
这个电路确实是少见。不知当年有没有采用这种电路的成品机推出市场。
我有一个AM/FM袖珍机,晶体管全分立,喇叭外放,但没有电路图。可能前面部分电路跟这个图差不多。找个时间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它一样电容调谐的。

1983年5月第二版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
第一版好像没有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参数表有吗?

元件参数与调试

网友:
当年买过一个成品机

网友:
用电位器调台,竟然不用变容电子管

网友:
楼主的图是斜率鉴频的,少年无线电那本书上的是相位鉴频且独立本振的, 固定接收某电视频道伴音的,本身没有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