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配置是否可以流畅运行嘉立创专业版

楼主(2024-02-27):
如题:
关键是显卡不知道是否可以。哪位有这个配置的是否可以安装看看 。主要是画PCB的时候。
多谢!

网友:
立创EDA貌似对显卡要求并不是很高啊。。。完全可以试试

楼主:
专业版对显卡性能要求较高  想买这个本本 ,但是主要使用的是嘉立创专业版  担心买来不能用。一般的电脑画原理图没啥问题。但是转到画PCB如果显卡性能不行。卡顿的要命。专业版在启动进入界面的时候也会提示显卡不行建议使用标准版
买回来不能用就OVER了

网友A:
太能啦,就是个小软件,普通独立显卡即可,又不是搞模具PRO-E\UG或者平面设计搞印刷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能啦,就是个小软件,普通独立显卡即可,又不是搞模具PRO-E%uG或者平面设计搞印刷打版

你试过吗?
单位办公室品牌机HP  5代I5,16G内存 换的固态 集成显卡无法运行专业版,画PCB的时候卡顿的要命。专业版启动进入程序的时候提示显卡太弱,建议使用标准版。
后来从一个淘汰的编辑机器上顺了一个GT1050  2G的显卡装上,完美流畅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单位办公室品牌机HP  5代I5,16G内存 换的固态 集成显卡无法运行专业版,画PCB的时候卡顿的 ...

我的台式这个配置,好得很,不过就是显卡稍微好一点。但我用过时的显卡也可以,没卡顿。但是过时显卡运行solidworks时的确不行。也许笔记本天然比台式有劣势。

网友:
这配置,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Intel Core i7-2600 @ 3.40GHz   5,330分
Intel Celeron N5095 @ 2.00GHz  4,105分
2600是11年前的cpu了,买个最新的i3都要1万多分了。估计也就3000多,12代左右的i5也就3000多,所以,如果不是特别差钱的话,不建议买

网友:
随便弄个二手的ThinkPad、拯救者、戴尔游匣都够够的,
不知道为啥要纠结这种赛扬处理器,是揭不开锅了吗
花俩月工资买自己舒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版对显卡性能要求较高  想买这个本本 ,但是主要使用的是嘉立创专业版  担心买来不能用。一般的电脑画 ...

先不吐槽为毛这么弱的 CPU 配 32G 内存这种事情(神奇的是 Intel 官网数据显示该 CPU 不支持 32G 内存),你说显卡弱立创 EDA 会提示,我在我的一个很老的平板上运行了 立创 EDA专业版,并无你说的提示,它的集显可比你这个弱多了

网友:
看来是实在揭不开锅了,阿童木处理器都上场了...
更神奇的是N5905最大支持16G的内存,居然上了32G...

双核奔腾G7400就能把N5905虐的妈都不认识...
I3-13100更是直接把阿童木处理器秒出太阳系...

网友B:
N5905这种垃圾就不要买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看赛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赛扬奇葩多”

你随便买个最便宜的12代的i3都能把这玩意儿吊着打,价格也没高多少,12代i3的本本3000买的到,说真的,笔记本这东西,低于3000的真不建议买,低于3000还不如买个平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单位办公室品牌机HP  5代I5,16G内存 换的固态 集成显卡无法运行专业版,画PCB的时候卡顿的 ...

这样子估计是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这机器的 SSD 容量太小了

网友:
凌动的CPU,面向低端市场,配32G内存条就是装,没用。如果CPU用得好,8G内存跑得上好。

网友:
为啥不考虑换个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5905这种垃圾就不要买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看赛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赛扬奇葩多”

你随便买个 ...

有笔记本 只是买个备用不想花钱

网友:
CPU,主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