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一个基于S2236的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4-02-27):
同事买的电源模块没用几次就炸管了,让我看看。
拆开一看,炸管炸得厉害,没修的价值了:

看看元器件,欣赏一下PCB设计:

跑一下电路图:

KiCAD画电路图是真漂亮,赏心悦目呐

网友A:
最后2个图,有几个零件都对不上了,变压器的脚号不对应,D4方向也不对应。。。。。。。。。。

网友B:
请问下怎么在图片上画出元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2个图,有几个零件都对不上了,变压器的脚号不对应,D4方向也不对应。。。。。。。。。。

肯定对不上,图片上是我随意编的号,电路图是KiCAD自己的库,咋可能对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怎么在图片上画出元器件的?

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

网友:
谢谢前辈指导

放了两个元器件,pcb作为背景,感觉不好画啊

放了两个元器件,pcb作为背景,感觉不好画啊

楼主:
拖个方框出来不比你画折线方便许多……,估计你看不惯方框电阻
慢慢画吧,

网友:
有一张图右上角MOS管下面的取样电阻烧了,估计4N60以及周边元件也中招了。
我对此有恐惧症,光换MOS和采样电阻,上去还是一阵青烟。
以前用过昂宝的OB2263,估计类似

网友:
牺牲这么多兄弟,保安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