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看清小元件上的字,买了放大镜,结果

楼主(2024-02-27):
小折叠的廉价放大镜比大的效果好,特别是看很小的贴片元件上的字,虽然小放大镜在极限放大时只能对焦某一点,但是可以逐一辨别字体,大的放大镜放大倍数不足,距离调到花了,也看不清是什么,最好的还是用手机拍照后放大图片的方法,只是拍照时需要挑选合适的角度与光线,甚至反复多次拍摄,这种大小的贴片电阻是什么规格的呢?太小了(左侧几个小的)

网友A:
小米的手机还是算了吧,微距=糊还不如用主摄直接拍

网友:
没有对比,看它于光耦引脚的对比,像是0603的

网友:
大些的应该是1206,很小的应该是0603

网友:
我是买了一个带灯的放大镜

网友:
还是买个体式显微镜吧

网友:
直接某宝搜索“带灯抽屉式带光源30/60倍放大镜”
不到十块钱还包邮,带灯很好用

网友B:
手机直接装个放大镜的APP就可以了

网友C:
买过一个38度论坛某为大能DYI的带灯放大镜,随着岁数的增大,还是不行啦,又买了个双目体视显微镜,这下一切都清楚了

网友D:
手机打开微距就很好呀。

网友:
手机的微距就挺好使,谁还用放大镜呀

网友:
买一个可调倍速的双目体视显微镜都搞定啦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小放大镜,用的一般般,还是手机放大后看的清 或着用个摄像头,用电视显示看,更大

网友E:
其实小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大于大放大镜的,不过现在人人都有手机,用手机拍照后,将照片放大看比用放大镜更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小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大于大放大镜的,不过现在人人都有手机,用手机拍照后,将照片放大看比用放大镜更 ...

请问,维修动圈用什么放大镜呢?

网友:
TB上找  自制望远镜凸透镜镜片  ,买到最好的是3CM直径,焦距5CM的K9 镜片 ,看元件非常清晰,镜片边缘不会奇形!
用两个镜片把光纤出来的光聚焦的点,大概在0.2MM左右。出光80W 镜片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直接装个放大镜的APP就可以了

有好用的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打开微距就很好呀。

红米12有微距功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维修动圈用什么放大镜呢?

如果没有修理手表的那种专用的头戴式放大镜,可以考虑使用高度(350度以上)的老光镜替代,优点都是不占手,老光镜也比较好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红米12有微距功能吗?

用的苹果,手里没有红米,网上给你搜的结果,请参考你手上的红米12发掘功能。原文:
红米note12探索版有微距吗

红米Note 12探索版有微距,其后置一颗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另外还有一颗2亿像素广角主摄镜头和一颗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网友:
   用带灯的15倍手持放大镜比较合适,10块钱的事。我有体视显微镜,等手头不太紧时再入手一台电子的,在电脑屏幕上看眼睛不易不疲劳。

网友:
我用的比较杂,有双目徕卡体视显微镜、淘宝货台式带灯放大镜,DIY手持放大镜、淘宝货鉴赏珠宝的小放大镜,手机放大镜。
用的最多的是台式带灯放大镜。图像最清晰的是DIY手持放大镜,采用的是照相馆的相片放大器。双目体视显微镜在桌子上有点占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用的APP吗?

我现在用“小航放大镜”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拍照后放大看,看不清就用手机加放大镜拍照,一般都能看清

网友:
解放双手,一直在关注奥利巴斯的体式镜,一直没有购入就是因为没有地方放,其二就是价格舍不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修理手表的那种专用的头戴式放大镜,可以考虑使用高度(350度以上)的老光镜替代,优点都是不占 ...

是不是就是老花镜?

网友:
焦距80mm以内的放大镜,用过胶合透镜的,就不想用非胶合透镜的那些常见放大镜。
普通放大镜,眼睛离远点看,边缘严重变形,色差也严重。需要眼睛靠近放大镜才能扩大清晰视野,但那样不方便。
焦距80mm以上的放大镜,放大倍数太低,我一般不用。

不过,合适的成品胶合透镜放大镜不好找。
我是DIY:买个带灯放大镜,将镜片拆了,再买个刚好可以装进去的直径25mm,焦距45mm的胶合镀膜透镜。
高倍的是直接买个现成的10X高眼点体视显微镜目镜,倒过来用。

某宝上的放大镜,95-99%放大倍数都虚标。
测试一个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测出焦距,放大倍数=25/焦距(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手机还是算了吧,微距=糊还不如用主摄直接拍

确实,看着小米手机配置挺高的,用了才知道实际体验和拍摄效果跟配置无关。

网友G:
这把年纪,高倍放大镜必不可少啦!

网友H:
上次在立创1元钱领了个大放大镜,比我之前的小放大镜还是好一些

网友:
手机主摄像头对着一放大不是就可以清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在立创1元钱领了个大放大镜,比我之前的小放大镜还是好一些

有图吗?领的门槛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把年纪,高倍放大镜必不可少啦!

大镜片的下侧是不是含有一个小的高倍放大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吗?领的门槛是什么?

活动结束了,好像最低1元实付就可以领,立创时不时有小赠品活动

最近再送鼠标垫(PU+硅胶),计划送28万块,也是实付1元以上的订单就可以免费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苹果,手里没有红米,网上给你搜的结果,请参考你手上的红米12发掘功能。原文:
红米note12探索版有 ...

我怎么找不到微距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镜片的下侧是不是含有一个小的高倍放大镜?

这些都是高倍放大镜,最小8x,最大20x,两个带手柄的都是装电池带照明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微距功能呢?

看图片时,动动你的小手,用拇指和食指在图片上上下滑动就放大和缩小了

楼主:
ETC·的电路板上的元件更是小的很,单是临近的三极管就有三种大小规格,红黄紫色箭头指的三极管尺寸不同,左下侧紫色的更是看不清,蓝色箭头指的不能分辨是二极管还是电阻,更不要说是上面的字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时,动动你的小手,用拇指和食指在图片上上下滑动就放大和缩小了

刚才试了一下,在拍摄前拉伸画面,果然效果很好看清楚最小的三极管字印了,旁边的电阻是不是小到这样规格就没有丝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就是老花镜?

是的,老花镜本身就是放大镜,度数越高,放大倍数越大。

网友:
手机拍照真的很不错,但要额外的辅助工具。那就是桌面三脚架,补光灯。

网友:
光学的东西,一分钱一货,感觉用放大镜,还真不如用手机拍照放大,或者买个八爪鱼支架,调大相机倍数,当数字放大镜用,以前买过日本大冢的桌面放大镜,直径20多cm,个人感觉效果一般,体式显微镜倒是不错,不管是倍数还是那种立体视觉,完全秒杀放大镜,

网友J(2024-09-18):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38度论坛某为大能DYI的带灯放大镜,随着岁数的增大,还是不行啦,又买了个双目体视显微镜,这下一 ...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因为没用过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因为没用过不知道哪种好

我买的博晟7045,700,算是最便宜的,7~45被连续变焦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手机拍下,然后照片再在电脑上看,一般都看得清楚

网友:
  用过手持放大镜,放大台灯,体视显微镜,感觉还是数码放大镜加一个电脑屏幕使用方便,只是开机要待10多秒钟。

网友:
用手机微距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K(2024-10-25):
引用 网友G:
这把年纪,高倍放大镜必不可少啦!

你那个小放大镜是几十倍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那个小放大镜是几十倍率的?

网友K:
多谢赐教

有两个疑问:

1、为何没有20~30倍的

2、为啥90倍的比60倍的直径还大,很是疑惑。

网友:
这个红色手柄的大放大镜,是放大倍数8倍的,那个小放大镜放大倍率几倍?

网友:
什么放大镜好??准备买一个

网友L:
这种简单的放大镜一般也就几倍而已,但厂家绝对敢把2倍说成20倍、30倍,甚至再加个零  。
90倍的话应该算是显微镜了,观察大点儿的细菌和细胞都行

网友:
用手机放大看

网友:
    刚好昨天去体检,裂隙灯报告上看到了一个新名词叫(双白)询问什么意思?双目白内障。但是我就不明白了,既然都双白了还能有双眼裸视都是0.5视力吗?(今年72周岁)

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修手表的3-5倍的眼罩夹在眼睛上看电路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多谢赐教

有两个疑问:

问题一、使用中方便的就是最好的!这几种使用比较顺手,所以没管什么倍数。
问题二、那个最大的90倍镜,是由两片厚厚的凸透镜叠加的,很沉。具体倍数如何计算,我不懂,只是看的产品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一、使用中方便的就是最好的!这几种使用比较顺手,所以没管什么倍数。
问题二、那个最大的90倍镜, ...

感谢支持反馈

网友:
这是体视镜看到的手机连接器,无法想像 X90 的放大镜影像会变成怎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种简单的放大镜一般也就几倍而已,但厂家绝对敢把2倍说成20倍、30倍,甚至再加个零  。
90倍的话应该 ...

这种60~120倍的显微镜,是光学显微镜吧,你用过吗,是否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60~120倍的显微镜,是光学显微镜吧,你用过吗,是否好用?

没用过,随便上网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一、使用中方便的就是最好的!这几种使用比较顺手,所以没管什么倍数。
问题二、那个最大的90倍镜, ...

说明书的水分很大,我的标称40倍,实测不到10倍
普通手持放大镜的实际放大倍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投影机的镜头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