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插到正常工作的电脑主板不能进系统

楼主(2024-02-27):
一块硬盘插到正常工作的电脑主板上,不能进系统,出现如图的画图,是什么原因?没有其它硬盘,谢谢!

网友:
如果都能正常启动,换了系统盘就不要安装系统了,现实么?
C盘没有重要文件的话,重新安装系统吧。
一般只有同型号主板才能交换硬盘而不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我现在的电脑主板是戴尔MIH81R,想安装一块硬盘,硬盘上有系统,看看进BIOS里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需要在BIOS的BOOT里面把第一启动硬盘改一下,报错提示估计是新插上去的硬盘被当成启动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在BIOS的BOOT里面把第一启动硬盘改一下,报错提示估计是新插上去的硬盘被当成启动盘了

要是增加硬盘出现这样的界面,笨办法倒是有,交换下SATA接口连线。

楼主:
这不是增加的硬盘,是启动电脑的硬盘,里面有系统,有4个分区,系统在C盘里,该硬盘在另一块主板上,模式要设置IDE,和固态硬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增加的硬盘,是启动电脑的硬盘,里面有系统,有4个分区,系统在C盘里,该硬盘在另一块主板上,模式要 ...

新接入的硬盘(含用以启动x电脑的C盘)其硬件特别是主板不一致,就会显示这种情况,必须重装系统解决。

楼主:
那块硬盘在那块联想的主板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进系统,后来把固态硬盘也安上,结果出现现在这个样子。固态硬盘也有系统,固态做启动盘,机械盘做存储用,我以为两块硬盘模式不同,不会出现系统冲突。

网友:
把这个硬盘调到之前硬盘的后面就行,最后一个图里最后一个选项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