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胜利4080,测量电容,电感时读数跳动。精度怎么体现?

楼主(2024-02-27):
买了块胜利4080,测量电容,电感时读数跳动。精度怎么体现?感觉这个表是个鸡肋。看看指标不错,数字跳动远超指标误差。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个人觉得这种表就不要谈啥精度了吧。

网友A:
是用4线法测试的吗?如果是两线测试就没有精度可言,而且VC4080(ET430)这个表本来就比较差劲

网友:
之前看介绍胜利的4080不好,所以我买了同惠2822C,一下子掏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4线法测试的吗?如果是两线测试就没有精度可言,而且VC4080(ET430)这个表本来就比较差劲

是用二线法测的,四线法那个开尔文夹还未买。是不是四线法读数很稳定?

网友:
首先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跳是正常的。即使价格比 VC4080 高出超过100倍的品牌也一样会跳。

所以你要比较的应该是如何跳,以及跳的幅度是否比其他品牌的大。

网友:
这款,之前论坛有坛友发过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1312&extra=

网友:
挡位选择不对

网友:
上面坛友发的的链接就是我买的时候的疑问,现在通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二线法测的,四线法那个开尔文夹还未买。是不是四线法读数很稳定?

四线必然比2线稳定,但是也要准确校准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