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220v和110v的变压器差价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2024-02-27):
最近海鲜市场入了一个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去某多多比较了一下,220v转110v就便宜很多。以1000w为例,隔离变压器差不多要250,转110v的就60-100,差了两倍还多。看了一些拆机视频,转110v的里面也是环形变压器。

差价在哪里呢?110v是自耦成本低,还是说110v销量大摊薄成本。

网友:
1000瓦隔离变压器20斤左右,69元够不够邮费呀

网友:
隔离和自耦比

网友:
隔离是两个绕组都流过额定电流,需要粗线,自耦变压器的电流实际是来自两段绕组汇集而来,线圈中的电流小一些,线可以细一些

网友:
自耦的成本较低,因为自耦变压器只承担一半的功率,铁芯和铜线都小些。220V的隔离变压器要全功率经过变压器,铁芯截面积和铜线的长度积都要增加。

网友:
自耦带市电,隔离安全些。

网友A: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心铜包铝线圈!当心铜包铝线圈!当心铜包铝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当心铜包铝线圈!当心铜包铝线圈!当心铜包铝线圈!

我见到的都是铝漆包线,没见过铜包铝的漆包线。铜包铝的导线是见过,年把时间霉烂成碴。多多上面这种变压器99.99%是铝漆包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见到的都是铝漆包线,没见过铜包铝的漆包线。铜包铝的导线是见过,年把时间霉烂成碴。多多上面这种变 ...

这里的铜指的是外表看起来像铜,就是刷了一层铜色的漆.但铜包(铁)钢的漆包线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铜指的是外表看起来像铜,就是刷了一层铜色的漆.但铜包(铁)钢的漆包线很常见.

怎么区分呢,用磁铁去试?铁芯也有磁吸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区分呢,用磁铁去试?铁芯也有磁吸力。

不用去区分,区分也没用,毕竟知道是铝线也不能让变压器增容。

220变110的是自耦变压器,与市电不隔离。自耦变压器绕组少、铁心容量小(容量只是隔离变压器的1/2弱),所以便宜。
隔离变压器铁心容量大、硅钢片用量多,需要两个匝数差不多的绕组,漆包线用量也多,所以贵。

铝线不代表劣质,便宜+铝线才需注意。
如果您买变压器时挑的不是最便宜的,比如说选的是最高、最低价位之间中等偏上的价格,就不用太担心用的是铜线还是铝线。
如果选的是低价品就要当心了,最好降额到标示值的一半来用。标称1000VA的您就当他是500VA,基本不会出事。

网友:
价格低的肯定是铝线,你可以提前和商家沟通,一般多会告诉你是什么材料,我公司经常要买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问商家一般上面的报价都是铝线,要全铜线加价,想捡漏是不可能的,买的没有卖的精。